[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只要稳压的话是不是可以把电感降低点?

楼主(2016-08-26):
降低电压纹波我能理解,能使电子设备工作更稳定。
但降低电流纹波的作用我就不懂了,另外电流大小不是取决与负载吗

网友A:
降低电流纹波当然也是有好处的,让负载工作更稳定,还可以减小电容压力啊,再举个例子,如果用一个单级PFC电源驱动一个LED灯,如果没有去纹波电路,灯具将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频闪现象,将纹波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频闪就消失了

网友B:
降低电流纹波的作用:让电流更加平滑
电流大小:是取决与负载(默认前期是电源输出功率足够)
楼主的思维有局限:如果能用示波器给你演示就更简单了,对于同一个负载,开关电源使用不同的输出滤波电感,在输出功率满足的情况下。它们输出电流的平均值相等,但纹波不一样,打个比方:输出平均4A的电流,一个可以是在3A的基础上叠加峰峰值2A的纹波,另一个可以是2A的基础上叠加一个峰峰值4A的纹波,夸张了点,不过楼主拿支笔画画就明白了。本质就是等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流纹波当然也是有好处的,让负载工作更稳定,还可以减小电容压力啊,再举个例子,如果用一个单级PFC ...

感谢回答!还是不太懂,假如电压的纹波很小了,纹波电流为什么会增加电容压力?如果不需要驱动LED灯恒流设备,低电流纹波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流纹波的作用:让电流更加平滑
电流大小:是取决与负载(默认前期是电源输出功率足够)
楼主的思维有 ...

谢谢!如果我的负载是纯电阻,当输出滤波电容的容值比较大,那么电压纹波应该是比较低的,为什么电流会变化剧烈?

网友B:
L,C,R三者依据基尔霍夫定律可知:IL=Ic+Ir
Ir=Uo/r
Ic=C*duo/dt
虽然电容纹波小,但它容值大啊,电容需要在一个合理的值内才能起到使得整个电路合理
另外我猜测的是对于一个已知的电感,电容值应该有一个值使得输出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同时达到最小,
有兴趣楼主用微积分的知识推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