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强度”更大?

楼主(2016-08-26):
看到这样的话:在通常情况下,当通过人体的电流强度,交流电达到70~80mA时,直流电达到200~250mA时,就具有危险性。

为什么两个电流会不一样??

网友A:
如果再加上频率的话大约十几HZ时最容易出人命,这是人体心脏的共振频率;
直流或高频电流,对人体就是热量关系,低频交流会使肌肉(主要是心肌)颤动

网友B:
此图为10~800HZ等电流交流电的触电效应,47Hz的触电感最强,很巧对吧。最经济的往往是最危险的!!!

网友C:
这是生理机制导致的。人体神经靠电流脉冲传递指令,心脏也是靠周期性的肌电信号激励工作,所以频率差不多的交流电会对肌体造成更大影响。

网友D:
当年爱迪生就是拿交流比直流更危险这一点作为理由来反对交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