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耳机接口作IIC接口,热插拔时瞬间短路了!

楼主(2016-08-26):
使用耳机接口作IIC接口,热插拔时会遇到瞬间短路的问题!IIC的两个信号线也会相互瞬间短路,,,,如果是耳机先插进去,板子再开机,系统可以正常工作,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自己观察一下耳机插头插座,如果由插头供电,插头插入瞬间几乎必然短路。耳机接插件不适合用于供电,换用其它合适的接口吧,非要用,只能由插座供电,且需选择接地套筒很短的那种,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尤其是不能作为产品上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观察一下耳机插头插座,如果由插头供电,插头插入瞬间几乎必然短路。耳机接插件不适合用于供电,换用其 ...

也不尽如此,我这里有一台80年代的Atari样机,DC适配器输出线上的插头就是3.5mm的耳机插头,不过老美用的很合理,用了三芯的耳插头,R(中间一段) 空置不用,用L(头)和GND(根部)供电,不会短路。不过我也很担心,要是用户把这插头插到收音机耳机插孔里那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尽如此,我这里有一台80年代的Atari样机,DC适配器输出线上的插头就是3.5mm的耳机插头,不过老美用的 ...

这个主要由插座的接地圈尺寸决定,很多都太大,能够令头和根同时接触到,圈的尺寸只要大于插座头到接地套筒上部的最小距离即可能短路。立体声插头的接地套筒尺寸太长,AV和耳控型的3.5mm插头就短得多,配合短接地圈的插座才能避免短路,但仍然解决不了诸如碰到一堆金属物比如钥匙等可能发生的短路,USB之类的设计就考虑了这一点,发生意外短路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C:
IIC信号别直接输出高电平.
输出1:上拉输入(外部上拉电阻)
输出0:输出低电平
这样短路不会影响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