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 字符串是连续存储的吗

楼主(2016-08-26):
void USART1_Puts(char * str)
{
    while(*str)
    {
        USART_SendData(USART1, *st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我觉的这种写法就是让单片机为字符串随机分配连续内存空间,,是吗?

网友A:
同个字符串必然是连续存储的,不然怎么叫 串

楼主:
看了你发的那几帖子,也就是个中低级水平问题,我还以为你多厉害。。。。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个字符串必然是连续存储的,不然怎么叫 串

哦,3Q

网友B:
*str++,这样地址是连续增加的,所以字符串也是连续的。

网友C:
连续的,所以才能用*str++这种地址自增操作

网友D:
上面那句话并不是单片机为发送符串分配连续内存,它是从某个传入的地址开始取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把字符串的首地址传进去了就把字符串发出去了,字符串的结束符是'\0',ASCII码对应的就是数值0,所以再while中判别字符串发送完了没……

网友E:
*str++,就是控制地址连续增加的

网友F:
*str++控制地址自增,让存进来的字符成串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发的那几帖子,也就是个中低级水平问题,我还以为你多厉害。。。。搞笑 ...

就是,要尊重别人的提问。只有不会才提问呢,不懂就要问。

网友H:
看来楼上也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I:
是连续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