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1210/10UF/50V贴片电容短路原因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26):
是瓷介质还是钽电解电容?

网友B:
不明白你说啥啊。质量不好?还是板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瓷介质还是钽电解电容?

瓷介质的

网友A:
一般就是由于瓷介质绝缘电阻或者耐压不过关,瞬间高电压引起的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由于瓷介质绝缘电阻或者耐压不过关,瞬间高电压引起的击穿。

不良率5%了,国产的就是不行

网友C:
你这么问  这不好说   有些可能是其它地方短路哦   这个需要晒电路看看

网友D:
电应力?机械应力?

网友E:
这个要看你具体用在电路中的哪个部分的
5% 基本判断是电路设计问题
贴图来说

网友F:
1、可能是电源上的纹波、尖峰脉冲等原因造成最高电压超过耐压了。
2、买到了耐压不足的假货,或用错料了又没注意(我们公司就发生过POE电源的样板上要求100V的电容供货商错给了25V的,电源芯片老是莫名地烧,结果还查了好久才发现是这个原因)。
3、PCB上布局不合理,器件太靠近板边分割处,分板应力也容易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G:
你把电路图晒出来才知道

网友H:
没图说个**毛

网友I(2020-06-29):
我的这个DC-DC电路里的初级电容C1有一定比例的短路,不知道什么情况,照理说耐压50是够的,一般接入电源是24V明纬的电源,哪位大神帮分析下,电容品牌买的是三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去验证货品的真伪品质

网友J(2020-10-21):
引用 楼主:
不良率5%了,国产的就是不行

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