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24L01,一对一不能通讯

楼主(2016-08-26):
发送代码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gpio_init();
       Init_UART1();
        delay_ms(1000);
        CE=0;
        CSN=1;
        TX_Mode();
        delay_ms(100);
        while (1)
        {
           CE=0;
          SPI_RW_Reg(FLUSH_TX,0);                 //清空发送寄存器
          SPI_Write_Buf(W_TX_PAYLOAD, TX_BUF1, 5); //Writes data toTX payload,最多只能发射 32
          CE=1; //CE 置少要保持 10US 高电平
          delay_ms(1000);

        }
}

//接受代码
void main()
{
        u8 RX_BUF[10]={0,0,0,0,0,0,0,0,0,0,};
        u8 i=0;
        gpio_init();
        Init_UART1();
        timer_init();
        delay_ms(1000);
        CE=0;
        CSN=1;
        RX_Mode();
        delay_ms(100);
        while (1)
        {
            delay_ms(1000);   //接受延时
            CE=0;
            i=SPI_Read(READ_REG+STATUS);
            if(i&0x40)
            {
               SPI_Read_Buf(R_RX_PAYLOAD,RX_BUF,5);  //读数据
               for(uchar i=0;i<5;i++)
                    UART1_sendchar(RX_BUF[i]);
               SPI_RW_Reg(FLUSH_RX,0);  //清数据缓存
            }
            CE=1; //拉高接受模式
        }
}

现在的问题是:往某个寄存器写数据读出来是一样的,说明时序和模块都没问题吧,但是通讯有问题,请问有知道的么?

网友A:
先看懂器件手册,弄明白如何配置和操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