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最新出的LL库,真是漏洞百出 啊

楼主(2016-08-26):
有谁用过没有,应该可标准库、HAL库不是一个团队写出来的东西。。。

网友A:
漏洞百出,不可能,你举个例子来,现在我用的就是HAL库

网友B:
还真不是漏洞百出.....
hal 库更高一筹

网友C:
用着还行。

网友:
哪里的漏洞,应该不至于啊,列个例子看看

网友D(2018-10-19):
确实是这样,我用的 1.6.0版本的 好多功能都有BUG ,特别是官方样例里边,根本就是错的。 比如 TIM里边计算ARR的是错的,USART 波特率的计算也有问题 等等  我被坑傻了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是漏洞百出.....
hal 库更高一筹

我的使用感觉:HAL希望把一个模块通过一个函数就搞定,里面包含超多回调函数,最近在调一个彩屏的板子,用标准库还行刷新什么都OK,用HAL库的情况就有点差了,显示一帧刷新明显比用标准库慢,标准库函数功能分的跟细一些,用的指针也少些,标准库还是更贴近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使用感觉:HAL希望把一个模块通过一个函数就搞定,里面包含超多回调函数,最近在调一个彩屏的板子, ...

彩屏什么接口?性能型需求你完全可以绕过标准库做数据传输. 库不影响控制逻辑的性能.若是数据传输不动脑筋乱用,有些函数的确是性能低的,但是换一个函数性能就高了

网友F:
hal库不知道是不是高级一些还是咋回事,反应迟钝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彩屏什么接口?性能型需求你完全可以绕过标准库做数据传输. 库不影响控制逻辑的性能.若是数据传输不动脑筋 ...

SPI接口,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传送单字节效率很低,在写寄存器和写数据中间要切换RS/A引脚,所以用到传送单个字节函数,但HAL库SPI发送就这个,效率贼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PI接口,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你每次一个字节?人家这个函数一次能传很多字节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一个字节?人家这个函数一次能传很多字节的. ....

是啊,没有单字节传送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每次一个字节?人家这个函数一次能传很多字节的. ....

这个HAL库就是把很多功能都拉到一个函数中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HAL库就是把很多功能都拉到一个函数中区

屏幕就不能单字节传送.....这样肯定会慢...你做批量传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屏幕就不能单字节传送.....这样肯定会慢...你做批量传送

TFT自带ILI9341控制器,我只需要写GRAM就可了,中间涉及到写寄存器和写数据,所以RS/A电平基本上每次写寄存器和写数据都要翻转电平,很多时候发送一个字节就要改变RS/A 的电平,所以只能发送单字节,难道你有神马办法在SPI发送期间某一时刻去操作一个单片机引脚?如果有,不吝赐教

网友B(点评):
还真没有. 建议选i8080接口会快 . 或者只能不用库函数,自己写spi了. 代码效率能高一点

网友G:
新产品里,标准库都没有了。只有HAL和LL库。不管怎样,都得往HAL靠了。
LL库效率还上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