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43 +vo输出不正常(-0.28),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6):
用max743电源芯片设计一个5v转正负15v的电路,电路原理图如下:一开始有负载的情况下,用电压表测了下T4 T3,T4显示-14.53,T3则显示-0.28,正常情况下T3应该显示为+14.5左右吧!
之后我把芯片焊下来焊到另一块空板子上(空载)时,C5 C16两个接到电源上的钽电容(100uf/16v)老是爆炸,而且T3仍然不正常。后来我把这俩钽电容换成10uf/16v的,T4 T3均显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坛友们帮忙分析下,先谢过啦

楼主:
   有没有人明白,指点下,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点也不会明白。楼主水平太差

恩恩,对的,大神也不是一天修成的!

网友B:
自已查,应该是低级错误。

网友C:
只是改小容值就解决问题不是最终原因吧,你回想下是不是电容焊反了

楼主(2016-11-15):
此问题已解决,是两个100uf电容的问题,原来用的是100uf的钽电解电容,现在改为100uf的铝电解电容,结果接正常了!谢谢,各位坛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