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与FPGA用引脚并行传输数据

楼主(2016-08-26):
为什么只能用判断引脚是否为低电平来接收数据。如果换成判断高电平,现象就不对。这是为什么?

楼主:
u8 read_data(void)
{
        u8 a=0,b=0,c=0,d=0,e=0,f=0,g=0,h=0,y=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2))==0)
                    a=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0)
              b=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0)
                          c=4;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0)
                          d=8;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0)
                    e=16;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7))==0)
              f=3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0)
                          g=64;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1))==0)
                          h=128;
          y=a+b+c+d+e+f+g+h;
          return y;
}

网友A:
STM32貌似没法并行处理数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貌似没法并行处理数据的吧

可以,已经解决了,现在在做并行发送的模块,但是我发现这迷你版好像用程序控制不了GPIO引脚的高低电平。

网友B:
哪儿有你这么做的,如果用并行通常是直接用GPIOA的全部端口,直接操作GPIOA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儿有你这么做的,如果用并行通常是直接用GPIOA的全部端口,直接操作GPIOA就行了 ...

是这样的,但是迷你版的好多引脚都复用了,操作整个IO口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迷你版的好多引脚都复用了,操作整个IO口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

原来是不完整了啊,那就没法一次操作了,需要用到逻辑位运算,不过最好如果没有打板子的话重新规划引脚。

网友C:
这样做速度都不如 spi 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速度都不如 spi 快....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迷你版的好多引脚都复用了,操作整个IO口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

谢谢

网友D:
并行,直接用GPIO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行,直接用GPIOA?

已经解决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这样还不如加个串转并芯片呢,浪费FPGA的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