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如何实现可编程

楼主(2016-08-26):
(无正文)

网友A:
可编程器件的基础电路是“逻辑单元”,通过取舍、变换连接,可以组成任意的逻辑功能(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E文叫LE。
一个器件的容量就是由逻辑单元的数量决定的。
另外,所有IO通过切换矩阵,可以连接到任意一个逻辑单元。

以上这些取舍、变换、矩阵切换,都是由“开关”实现的,
开发平台负责把用户程序转换成所有“开关”的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编程器件的基础电路是“逻辑单元”,通过取舍、变换连接,可以组成任意的逻辑功能(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 ...

有点明白了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