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70M无线串口影响stm32F103

楼主(2016-08-26):
把无线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成了9600,作为接收,一会就会发现stm32F103复位了,无线串口对stm32的干扰有这么大吗?

网友A:
你示波器抓下复位脚和电源脚的波形,看看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了。

网友B(2017-11-18):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碰到了  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