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断设置简明教程

楼主(2016-08-26):
DSP, TE, TI, ST, se

         一、 简述
         本文介绍TMS320C6000系列中断设置的简明方法。通过示例定时器中断,MCBSP串口接收中断及外部中断这三种中断实现过程,介绍如何实现中断各个寄存器的配置,中断向量表书写以及中断服务函数。最后提供一个简要的示例程序可供大家下载使用。此示例在DSK6416的TI官方实验板上通过测试。由于定时器和串口工作模式较繁,因此对中断无关部分不做介绍。
         二、 实现DSP中断需要做哪些通用工作
         设置允许哪些非屏蔽中断
         设置各个允许的非屏蔽中断的中断来源
         设置开启总中断
         设计中断向量表
         将中断向量表通过cmd文件挂载到指令内存
         提供中断处理函数
         如果中断向量表首地址挂载的不是0地址,那么需要设置中断向量表地址寄存器
         对于不同的中断源,需要做各个自己的工作,比如如果是外部中断,那么需要设置管脚极性,即由高->低产生中断抑或反之。
         为了照顾知识较少的读者,下面将从一个新工程出发,引导大家建立一个中断示例程序。
         如果您对建立工程很熟悉,可以跳过此步。
         三、 建立新工程
         1.点击 Project->New,设置Project Name为intexample,Project Type为Executable,Target选择您需要的器件,在此由于本人使用的是DSK6416评估板。因此选择TMS320C64XX。
         2.添加标准库rts6400.lib,以便自动产生c_int00等函数。右击当前工程,选择“Add Files to Project”,选择库所在路径,一般为CCS安装自带,可参考本CCS3.1版本的路径地址:\CCStudio_v3.1\C6000\cgtools\lib\rts6400.lib
         如果您使用的是其他器件类型,请在lib文件夹内选择其他器件库。
         添加源文件,选择File->New->Source File,保存为main.c到工程路径下。
         在此文件内书写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while(1);
  • }

       最后通过如2步骤添加此文件到工程。
         3.添加寄存器别名定义头文件。在本示例中,对需要用到的寄存器定义别名后,构成global.h文件,内容在后文逐步介绍。在此可以建立一个空文件,并在main.c中包括它。

  • #i nclude "global.h"

       到此,一个DSP的新工程框架制作完毕。
         4.添加cmd链接文件
         为了实现链接时内存配置,我们需要提供一个cmd文件,为了方便,可以从官方的示例程序中拷贝一份,再加以修改。
         在安装目录下D:\CCStudio_v3.1\tutorial\器件类型\hello1示例下,会找到一个hello1.cmd,
         将其拷贝到本工程目录下,并将其改名为link.cmd,最后将其添加到工程中。
         由于此文件没有声明stack和heap,会产生警告,如果动态数据较多也容易溢出。因此我们最好在此文件提供stack和heap的大小,其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后,此文件内容类似为:

  • -stack 0x1000
  • -heap 0x1000
  • MEMORY
  • {
  •    ISRAM       : origin = 0x0,         len = 0x1000000
  • }
  • SECTIONS
  • {
  •         .vectors > ISRAM
  •         .text    > ISRAM
  •         .bss     > ISRAM
  •         .cinit   > ISRAM
  •         .const   > ISRAM
  •         .far     > ISRAM
  •         .stack   > ISRAM
  •         .cio     > ISRAM
  •         .sysmem  > ISRAM
  • }

       至此,工程建立完毕,可以编译一遍,观察是否正常。

  • ---------------------------  intexample.pjt - Debug  ---------------------------
  • [main.c] "D:\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 -g -fr"D:/intexample/Debug" -d"_DEBUG" -mv6400-@"Debug.lkf" "main.c"
  • [Linking...] "D:\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Debug.lkf"
  • <Linking>
  • Build Complete,
  •   0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四、 定时器中断设计
         首先,我们先实现一个定时器中断,因为它不受外部影响,容易测试。
         在global.h文件中,加入控制寄存器和中断寄存器别名定义,另外为了使用定时器1,也应对其别名进行定义:

  • /*定义控制寄存器*/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AMR;     /* Address Mode Regis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CSR;     /* Control Status Regis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R;     /*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SR;     /* Interrupt Set Regis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CR;     /* Interrupt Clear Regis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ER;     /*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STP;    /* Interrupt Service Tbl Pt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RP;     /*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NRP;     /* Non-maskable Int Return Ptr*/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N;      /* General Purpose Input Reg  */
  •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OUT;     /* General Purpose Output Reg */
  • /* 定义中断选择寄存器 */
  • #define MUXH 0x019C0000
  • #define MUXL 0x019C0004
  • #define EXTPOL 0x019C0008
  • /*定义定时器1寄存器*/
  • #define CTL1 0x01980000     //Timer1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RD1 0x01980004     //Timer1 period register
  • #define CNT1 0x01980008     //Timer1 counter register

       之后,在main函数中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在此我们使用Timer1,参数初始化函数如下:

  • void Timer1_Init(void)
  • {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CTL1= 0x00000201;  //计数器功能设置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PRD1= 0x1000;   //计数器周期值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CTL1|= 0x000000C0;  //计数器清零,启动
  • }

       并在主函数中调用它。
         随后我们设置中断寄存器参数。
         DSP支持1个RESET中断,1个NMI(不可屏蔽中断),12个可屏蔽中断(INT4-15),它们具有优先级顺序,INT4最高,INT15最低。每个中断号都可以设置任何中断来源。在此我们选择中断INT10,即开启中断10,并设置其中断来源为定时器1,即在MUXH或MUXL中指定位上填写中断来源选择码:
         中断来源选择码定义如下:(此内容可以通过帮助中搜索INTSEL得到)

  • INTSEL(Interrupt Selection Number Deion)
  • 00000b DSPINT Host port host to DSP interrupt
  • 00001b TINT0 Timer 0 interrupt
  • 00010b TINT1 Timer 1 interrupt
  • 00011b SD_INT EMIF SDRAM timer interrupt
  • 00100b EXT_INT4 External interrupt 4
  • 00101b EXT_INT5 External interrupt 5
  • 00110b EXT_INT6 External interrupt 6
  • 00111b EXT_INT7 External interrupt 7
  • 01000b EDMA_INT EDMA channel (0-15) interrupt
  • 01001-01011b  Reserved
  • 01100b XINT0 McBSP0 transmit interrupt
  • 01101b RINT0 McBSP0 receive interrupt
  • 01110b XINT1 McBSP1 transmit interrupt
  • 01111b RINT1 McBSP1 receive interrupt
  • 10000-11111b  Reserved

       从中得到定时器1的中断选择码为00010。
         MUXH和MUXL的寄存器定义如下:(也可以通过帮助得到)

  • MUXH
  • 位  中断来源
  • 30-26 INTSEL15
  • 25-21 INTSEL14
  • 20-16 INTSEL13
  • 14-10 INTSEL12
  • 9-5  INTSEL11
  • 4-0   INTSEL10
  • 31,15位保留,填0

  • MUXL
  • 位  中断来源
  • 30-26 INTSEL9
  • 25-21 INTSEL8
  • 20-16 INTSEL7
  • 14-10 INTSEL6
  • 9-5  INTSEL5
  • 4-0  INTSEL4
  • 31,15位保留,填0

       因此,我们设置MUXH的第4-0位为定时器1的中断选择码00010,其余位可以任意设置(在此可以填1)。转换为16进制后,设置如下: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MUXH=0x7fff7fe2;

       MUXL可以不设置。
         开启中断到IE10,使能全局中断:

  • IER |= 0x00000402;   // IE10=1
  • CSR |= 0x00000001;   // 全局中断使能

       以上就完成了中断参数的配置,中断启动并且可以进入了。下面是中断的处理过程。主要分为设计中断向量表和中断处理函数。
         我们可以从DSP CCS的示例中复制一份向量表的雏形。例如\CCStudio_v3.1\tutorial\dsk6416\hello1\vectors.asm
         将其拷贝到本工程目录下并加入工程中。
         中断向量表包含了16个中断处理单元,每个单元限制必须是8条指令。如果不够8条,可以用nop填充,(但nop 4算1条语句),如果服务程序过多,那么可以制作专门的中断服务程序,此时此表只起到跳转作用,这样CPU就可以正确寻址找到正确的中断服务入口。
         首先分析一下此文件。
         文件开始定义了一个宏,用于处理未用到的中断。

  • unused  .macro id
  •         .global unused:id:
  • unused:id:
  •         b unused:id:    ; nested branches to block interrupts
  •         nop 4
  •         b unused:id: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它的做法是让程序进入死循环,我认为这种做法未必最优,因此我建议使用直接返回的方式。返回到被中断地址,对于可屏蔽中断为b irp,因此将此宏部分替换成,注意一定要凑够8条。

  • unused  .macro id
  •         .global unused:id:
  • unused:id:
  •         b irp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         .endm

复制代码这样,即使我们误开启了此中断,也会顺利返回。当然,如果我们确信的确没有开启,那么其内容是无意义的。
         代码的正文部分用了一系列unused n来插入此宏,起到占地的作用。
         由于NMI的返回与可屏蔽中断不同,它在向量表中位于RESET之下,即unused 1,我们将其删除,替换为

  • NMI:    b nrp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   nop

       为了实现定时器1中断的处理,我们将unused 10删除,替换为我们自己的中断跳转程序,如下:
  • INT10:
  •   stw b0,*--b15
  •   mvkl _xint0_isr,b0
  •   mvkh _xint0_isr,b0
  •   b b0
  •   ldw *b15++,b0
  •   nop 3
  •   nop
  •   nop

       另外,需要和语句:

  • .ref _c_int00           ; C entry point

       类似,添加处理程序的引用
  • .ref _xint0_isr   ; timer 1 interrupt handler

       由于中断向量表的位置需要特定指明,且应对齐到400H,在此文件中,已经定义了段名:

  •    .sect ".vectors"

       因此我们需要将此.vector代码段挂载到专门的一段指定内存区域。
         修改link.cmd 链接文件,加入INT区域,起点为0地址。其大小为400H,将原先的ISRAM起始点修改。并将SECTIONS中的.vector指向自己定义的内存区域。

  • MEMORY
  • {
  •    INT         : origin = 0x00000000,  len = 0x0000400
  •    ISRAM      : origin = 0x00000400,  len = 0x1000000
  • }
  • SECTIONS
  • {
  •         .vectors > INT
  • }

       中断向量表设置、安装完毕。
         最后,设计中断服务函数,在main.c中添加:

  • interrupt void xint0_isr(void)
  • {
  • }

       注意,一定要标识interrupt关键字,用于产生中断返回语句b irp,同时,此函数的入口参数和出口参数应为void。如果需要更新变量,可以通过全局变量的方式。
         另外,C语言函数名称与汇编相差一个“_”,请在设计中断向量表时注意添加。
         经过上述步骤,整个定时器中断的制作过程就完成了。此时可以在interrupt void xint0_isr(void)上添加一个断点,运行后应该停在此处。如果进入失败,可以先在vector.asm的INT10:stw b0,*--b15一句上设置断点,如果没有进入此处,证明中断没有进来,可以检查是否在参数设置上出现了问题。
         五、 外部中断设计
         DSP6000系列提供了INT4-7四个中断输入管脚,因此可以通过此四个管脚的输入电平变化实现外部中断。对于电平变化的极性,分为高到低,低到高两种,因此,DSP采用寄存器EXTPOL来设置。EXTPOL只有低4位有效,分别代表INT4-7,对于每个位有:

  • 0:低->高产生中断
  • 1:高->低产生中断

       因此设置它即可完成极性变化。
         下面,以设置外部端口INT7中断,并将其挂载到12号中断为例,简述实现过程:
         将12号中断设置为外部中断7,即MUXH(4:0)=00111,此时MUXH设置为: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MUXH=0x7fff7ce2;//0111 1100 1110 0010
  • 将IER的第12位开启。
  •   IER |= 0x00001402;   // IE10=1 IE12=1
  • 对vectors.asm的unused 12替换为:
  • INT12:
  •   stw b0,*--b15
  •   mvkl _extint7_isr,b0
  •   mvkh _extint7_isr,b0
  •   b b0
  •   ldw *b15++,b0
  •   nop 3
  •   nop
  •   nop

       并添加引用
  • .ref _extint7_isr

       在main.c中加入服务函数:
  • interrupt void extint7_isr(void)
  • {
  • }

       在硬件上,对INT7/GPIO7管脚产生一个低->高的信号,则可以触发出中断。
         若改变此极性,可以设置EXTPOL第四位为1: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EXTPOL|= 0x00000008;

       此时,一个高->低的信号可以产生中断。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对GPIO进行过初始化,一定要保证GPEN的中断引脚相应位为1。如全部使能:

  •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EN = 0x000000F0;

楼主:
  六、 MCBSP串口接收中断设计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经常需要通过中断接收串口数据。在此假设添加MCBSP0接收中断到11号。
         首先,将MCBSP0别名添加到global.h文件。
         设置MCBSP0参数并启用,其初始化函数为:

1.void MCBSP0_Init(void)

2.{

3.*(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SPCR  = 0x00000000;

4.*(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SRGR  = 0x200000FF;

5.*(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PCR = 0x00000800;

6.*(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XCR = 0x000100A0;

7.*(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RCR = 0x000100A0;

8.*(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MCR  = 0x00000000;

9.*(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SPCR  |= 0x00C10001;

10.}
复制代码       并在main函数中调用。
         开启中断11:

1.IER |= 0x00001C02;   // IE10=1 IE11=1 IE12=1
复制代码       并将MUXH(9:5)=01101,综合以上三个中断,此时MUXH为: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MUXH=0x7fff1da2;//0001 1101 1010 0010
复制代码       当然,如果只考虑现在的中断,MUXH可以设置为: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MUXH=0x7fff7dbf;//0111 1101 1011 1111
复制代码       制作中断服务程序,将数据取出:

1.interrupt void rint0_isr(void)

2.{

3.int DotRev;

4.DotRev=*( volatile unsigned int *)McBSP0_DRR;

5.}
复制代码       修改vectors.asm,替换unused 11为:

1.INT11:

2.  stw b0,*--b15

3.  mvkl _rint0_isr,b0

4.  mvkh _rint0_isr,b0

5.  b b0

6.  ldw *b15++,b0

7.  nop 3

8.  nop

9.  nop
复制代码       添加引用:

1.  .ref _rint0_isr   ; mcbsp 0 receive interrupt handler
复制代码       这时,所有的任务完成了,可以通过设置断点观察一下接收的数值。
         另外需要注意一定要在服务程序中将数据取出,否则会停止接到新的数据。
        七、 其他话题
         1.设置中断向量表起始位置
         上文讨论的都是将中断向量表放置在0地址,如果需要放置到任意地址(以400H对齐),那么就需要提供向量表起始地址。
         比如我们的终端向量位置:INT设置为:

1.MEMORY

2.{

3.   INT         : origin = 0x00000400,  len = 0x0000400

4.   ISRAM       : origin = 0x00000800,  len = 0x1000000

5.}
复制代码       那么我们在初始化中断时,应设置:

1.ISTP=0x00000400;
复制代码       2.查看现在的中断位图
         可以查看中断标志寄存器IFR相应位(15:0)看是否有中断到达。
         3.清除/设置原先的中断
         如果需要清除原先的中断,可以通过对ICR寄存器相应位置位。如果希望人工触发中断,可以设置ISR寄存器相应位置位,它们将更新IFR位图。
         比如,我们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设置ISR的第12位,人工触发外部INT7的12号中断。

1.interrupt void xint0_isr(void)

2.{

3.ISR=0x00001000;

4.}
复制代码       那么CPU将执行extint7_isr(void)处理此中断。
         又比如,在上例的外部中断中,有时会出现刚一开机,没有发送信号就有中断进来的情况,那么怎样克服呢?可以通过ICR克服。对ICR置位可以清除可屏蔽中断。对应位有效。比如在设置中断初始化时清除所有原先的中断。那么可以加入语句:

1.ICR =0xffffffff;
复制代码       4.DSP/BIOS下的中断设置
         在DSP/BIOS管理下,我们不需要自己设定中断向量表,以及中断初始化等等,一切通过BIOS的图形化设置即可完成。
         添加一个DSP/BIOS
         选择File->New,在本测试下选择DSK6416,读者可根据自己实际需要选取。保存为Configuration1.cdb。
         将其添加到工程。
         如上例需求,选择HWI的10,11,12号中断,右键选择Properties分别填写如下参数:

1.HWI_INT10  interrupt source=Timer_1  =_xint0_isr(注意下划线!)

2.HWI_INT11 interrupt source=MCSP_0_Receive =_rint0_isr

3.HWI_INT11 interrupt source=External_Pin_7  =_extint7_isr
复制代码       在main函数中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启动中断。

1.  IER |= 0x00001C02;   // IE10=1 IE11=1 IE12=1

2.  CSR |= 0x00000001;   //全局中断使能
复制代码       至此配置完毕。
         5.中断进不来怎样检查?
         首先检查是否设置IER相应位开启,CSR最低位置位,其次看看中断向量表地址是否设置正确。如果确认无误。在向量表中断应当进入的位置设定断点。运行看是否执行到断点。如果有,那么看看中断服务程序有没有执行到。如果中断只进来一次后就再也无法进入了,可以查看中断向量表是否能返回到原程序,如果不能返回,查看是否是8条语句。另外可以通过跟踪查看b irp语句是否被执行。如果可以正常返回到原程序,例如串口接收,看看是否没有取值导致阻塞。如果是这样需要将原先值取出才有新的中断。
         6.中断若干寄存器的说明到哪里去找?
         可以通过Help->Contents,搜索关键字的方法得到。也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八、 附带程序
         本教程以附件提供三个示例:
         1. onlytimerint——仅包含了定时器的示例
         2. int——包含了完整的3种中断
         3. intbios——提供了DSP/BIOS下的此3种中断。
         九、 参考文档
        《TMS320C64x/C64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Chapter5 interru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