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avinci6467的DSP算法移植

楼主(2016-08-26):
封装a.64p成.x64p达芬奇工具链的建立(工程编译步骤)
         工具链是指的Linux下对程序的编译环境。在这里通过 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codecs 下的videnc_copy工程封装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下调试好的程序并生成videnc_copy.a64P,再通过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servers\video_copy工程把videnc_copy.a64P封装成all.x64P

编译步骤如下:
         1、把ccs下编写好的文件复制到Linux codec_engine_1_02\examples\codecs 下的videnc_copy工程中。
         2.修改该工程中的package.bld文件
         修改var SRCS = ["videnc_copy","test"];括号里只选择工程下的C文件
         修改该文件中的for (var i = 0; i <1 ; i++) { 选择DSP端只用cgtool来编译(在config.bld中C64P排第一个)
         3. 由于输入输出参数由IVIDENC_InArgs,IVIDENC_OutArgs结构体来决定,所以为了增加输出输入参数,应该修改这两个结构体。为此修改xdais_6_25_02_11/packages/ti/xdais/dm中的ividenc.h。
//要添加在结构体的后头

  • typedef struct IVIDENC_InArgs {
  •     XDAS_Int32 size;
  •     int num1;
  •     int num2;
  • } IVIDENC_InArgs;
  • typedef struct IVIDENC_OutArgs {
  •     XDAS_Int32 size;
  •     XDAS_Int32 extendedError;
  •     XDAS_Int32 bytesGenerated;
  •     XDAS_Int32 encodedFrameType;
  •     XDAS_Int32 inputFrameSkip;
  •     IVIDEO_BufDesc reconBufs;
  •     int out;
  • } IVIDENC_OutArgs;

         4.在videnc_copy中调用算法:在VIDENCCOPY_TI_process函数中添加(替换原来处理输入输出buf的地方):

  • outArgs->out=test(inBufs->bufs[0],outBufs->bufs[0],inBufs->bufSizes[0],inArgs->num1,inArgs->num2);

         由于使用了#ifdef USE_ACPY3 宏,故而要选择是否使用DMA,为了避免Cache和DMA的冲突,选择不使用DMA。修改

  • odec_engine_2_25_05_16/examples/ti/sdo/ce/examples/servers/all_codecs下的all.cfg:
  • VIDENC_COPY.useDMA = false;

         5.编译videnc_copy生成videnc_copy.a64P
         6.修改server,编译生成all.x64P

使用:
         1.修改encode下的Makefile文件,让encode包含server及codec工程:

  • XDC_PATH = $(USER_XDC_PATH);../../packages;$(DMAI_INSTALL_DIR)/packages;$(CE_INSTALL_DIR)/packages;$(FC_INSTALL_DIR)/packages;$(LINK_INSTALL_DIR)/packages;$(LINK_INSTALL_DIR);$(XDAIS_INSTALL_DIR)/packages;$(CMEM_INSTALL_DIR)/packages;$(CODEC_INSTALL_DIR)/packages;$(CE_INSTALL_DIR)/examples

         2.修改encode下的encode.cfg:

  • var demoEngine = Engine.createFromServer(
  •     "test", //引擎句柄
  •     "./bin/ti_platforms_evmDM6467/all.x64P", //以bin开头
  •     "ti.sdo.ce.examples.servers.all_codecs" //路径
  •     );

         3.文件中调用(例子):

  • CERuntime_init();
  •     Dmai_init();
  •     VIDENC_Handle           hVen                = NULL;
  •     Engine_Handle           hEngine             = NULL;
  •     hEngine = Engine_open("test", NULL, NULL);
  •     if (hEngine == NULL) {
  •         ERR("Failed to open codec engine:test\n");
  •     }
  •
  •     hVen = VIDENC_create(hEngine,"videnc_copy",NULL);
  •     if (hVen == NULL) {
  •         ERR("Failed to create video encoder: videnc_copy");
  •     }
  •     XDM_BufDesc inBufs;
  •     XDM_BufDesc outBufs;
  •     VIDENC_InArgs inArgs;
  •     VIDENC_OutArgs outArgs;
  •     char *JpgBuffer;
  •     char *JpgBuffer1;
  •     JpgBuffer=(char *)Memory_contigAlloc(1024*1024,Memory_DEFAULTALIGNMENT); //在loadmoudle.sh脚本里面要添加相应大小的(arm与dsp)共享内存大小块
  •     JpgBuffer1=(char *)Memory_contigAlloc(1024*1024,Memory_DEFAULTALIGNMENT);
  •     int JpgSize;
  •     FILE *fp=fopen("test.jpg","rb");
  •     fseek(fp,0,SEEK_END);
  •     JpgSize=ftell(fp);
  •     fseek(fp,0,SEEK_SET);
  •     fread(JpgBuffer,1,JpgSize,fp);
  •     fclose(fp);
  •     inBufs.numBufs       = 1;
  •     inBufs.bufs          = &JpgBuffer;
  •     inBufs.bufSizes      = &JpgSize;
  •     outBufs.numBufs  = 1;
  •     outBufs.bufs     = &JpgBuffer1;
  •     outBufs.bufSizes = &JpgSize;
  •
  •     int num1=1;
  •     int num2=1;
  •     inArgs.num1=num1;
  •     inArgs.num2=num2;
  •     inArgs.size=sizeof(VIDENC_InArgs);
  •     outArgs.size=sizeof(VIDENC_OutArgs);
  •     VIDENC_process (hVen,&inBufs,&outBufs,&inArgs,&outArgs);
  •     if(outArgs.out!=0)
  •     {
  •   printf("copy failed\n");
  • return -1;
  •     }
  •     FILE *fp1=fopen("out.jpg","wb");
  •     fwrite(JpgBuffer1,1,JpgSize,fp1);
  •     fclose(fp1);

         附录(算法例子(在Dsp完成简单的图片复制):

  • int test(char *inbuf,char *outbuf,int size,int num1,int num2)
  • {
  •         int flag1=num1;
  •         int flag2=num2;
  •         int flag3=-1;
  •         int jpgsize=size;
  •         if(1==flag1&&1==flag2)
  •         {
  •                 memcpy(outbuf,inbuf,jpgsize);
  •                 flag3=0;
  •         }
  •         return flag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