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经验知识] 倍频

楼主(2016-08-27):
有个1kHz正弦信号源,想获得其3次谐波,即3kHz信号。
但是,手头有电阻,云放,二极管,变压器等,就是没有电容和电感等储能原件!
怎么办呢?

网友A:
变压器取单边绕组就是电感

说得对。

网友B:
双数倍频就很容易,单数没有想出来。
我也认为变压器是电感,只是在此当作“隔离”,而不是当作电感。

网友A:
别那么急嘛,LZ没说要出来正弦波.

不急不急,我觉得作为练习而已,都不打算贴图。

网友C:
我能够想到的办法,要么LC谐振,要么PLL,没有电容好像都搞不了

楼主:
这个帖子,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看似毫不相关,风马牛的关系,但是讨论的仍旧是那个多蟹振荡器电路!

把1kHz信号源代替那个电容,输出就是3kHz,根本不需要滤波。当然必须固话相关参数了。

发这个帖子,目的是旁敲侧击,通过多角度观察同样问题,来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楼主:
好了,大师接下来就是研究一晚上,然后明天发个帖子,然后说,教大家点很"基础的玩意",然后就是我十年前就跟学生研究过了。。。
弄的网友哭笑不得!

网友D: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E:
X大师这是要DIY锁相环吗?是只针对输入1K输出3K ? 或是适应一定范围内变频率,变倍率?

网友E:
H大师肯定有能力将运放当门来使

网友F:
“有个1kHz正弦信号源,想获得其3次谐波,即3kHz信号。
但是,手头有电阻,云放,二极管,变压器等,就是没有电容和电感等储能原件!
怎么办呢?”

我不明白:1KHZ正弦输入,仅经线性元件(即使包括线性电容、电感)和经线性处理,能获得3KHZ输出?

我搞工程技术的,是不是傻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差频丶和频总有机会出现。待会儿H大师帮你算算。
注:您是横空出世的澎大师吗?,过几天我也想要横空 ...

谢谢!

我不是大师!

我是务实的工程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差频丶和频总有机会出现。待会儿H大师帮你算算。
注:您是横空出世的澎大师吗?,过几天我也想要横空 ...

您跟我较劲,找错人了!

您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1kHz正弦信号源,想获得其3次谐波,即3kHz信号。
但是,手头有电阻,云放,二极管,变压器等,就是没 ...

把云放,二极管几个字,略去不看干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云放,二极管几个字,略去不看干嘛?

你不会是想把输入分两路,一路用R,D限幅得到一个很难看的馒头波,设法把顶头中间挖掉一跎,然后另一路反相弄成适合的幅度,再与难看的馒头波叠加吧

网友B:
如果输出矩形波,而且变压器的电感量匹配,可以任意倍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完全没较劲,而是尊重你,您可以问问本帖中张老大丶大蚂蚁丶x大他们,我是怎样的为人。由于要发一帖子, ...

台湾人大多数都是文质彬彬的,这是公认的,不需要证实。。。

网友H:
貌似这个帖子里面好多大神

网友D:
又没有下文了?

网友I:
楼上专搞这种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上专搞这种电路。

不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又没有下文了?

来这里要点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来这里要点灵感?

不是。
是等着看变压器和电感关系。

网友B:
to:yuanzhoulu
楼主提供的器件没有乘法器,如果双倍频,应该象你的那个模式。
楼主要的是3倍频,如果正弦波我想不出来。
还有,变压器就与电感相关。

网友C:
原来还可以这么搞。。。。。。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yuanzhoulu
楼主提供的器件没有乘法器,如果双倍频,应该象你的那个模式。
楼主要的是3倍频,如果正弦 ...

是与电感有关,不过电路理论中的Lm是无穷大,你看还好用在这里?

楼主:
图中还有乘法器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
是等着看变压器和电感关系。

你很有可能是看不到。
向来不喜用电感,特别是对IC设计者来说尤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很有可能是看不到。
向来不喜用电感,特别是对IC设计者来说尤甚。

不喜用电感,喜用变压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o:yuanzhoulu
楼主提供的器件没有乘法器,如果双倍频,应该象你的那个模式。
楼主要的是3倍频,如果正弦 ...

有二极管就可以对数,对数就可以相乘

二极管组成乘法器确实不懂,我以为是成品的乘法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探讨电路多样性,一直也是我所关注的。不过还想不出该倍频能用在哪里,没实用性的东西,您却花大把时间和 ...

请问图在哪?

网友K:
不精确,凑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不精确,凑数的,

3倍频,符合LZ要求。还是给你搞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不精确,凑数的,

到这里,LZ应该满意了。

网友K:
我前面的图是瞎搞的,纯娱乐,大家不要当真,对输入幅度和器件精度要求极高,偏差一点都不行,

基本思路就是“圆周率”提出的,

网友B:
等了这么多天,又是yuanzhoulu和manbo789**,反复摸索,“依虎画猫”,弄出如下电路,
仅知道两个波形叠加而成,但是不知道电路参数为什么必须这样取值,波形也不尽人意。

                                         3倍频
   信号源Ea正弦波由于幅度小,通过二极管后正负半波过0时出现穿越失真的Ua波,
如果与Eb(Ea的反相)叠加,就成了3倍频波(如下节的U)

网友B:
**),单信号源E用两个1K电阻分压成+-两个信号源,+信号源经两个二极管输出Ua波,
-信号源在U端输出3倍频,从图中可见与E波对应的U波较胖。

网友B:
**),信号源电压和Ra/Rb电阻的调整适合于不同二极管,倍频信号
每个半波的宽度才大致相等。

网友J(2016-12-24):
这个算吗?需要三相的信号源,详情https://bbs.21ic.com/icview-1626802-10-1.html   197楼。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算吗?需要三相的信号源,详情https://bbs.21ic.com/icview-1626802-10-1.html   197楼。

...

严格来说不算,普通信号源没有三相的,

网友J(2024-11-18):
这个帖子首页看不到了,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