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Discovery USB HID 用到的文件图解

楼主(2016-08-27):
├── STM32_USB_Device_Library                                 USB从设备库
│   │   ├── Class
│   │   │   └── hid
│   │   │       ├── inc
│   │   │       │   └── usbd_hid_core.h
│   │   │       └── src
│   │   │           └── usbd_hid_core.c
│   │   └── Core
│   │       ├── inc
│   │       │   ├── usbd_core.h
│   │       │   ├── usbd_def.h
│   │       │   ├── usbd_ioreq.h
│   │       │   ├── usbd_req.h
│   │       │   └── usbd_usr.h
│   │       └── src
│   │           ├── usbd_core.c
│   │           ├── usbd_ioreq.c
│   │           └── usbd_req.c
│   ├── STM32_USB_OTG_Driver                                 USB OTG 库
│   │   ├── inc
│   │   │   ├── usb_bsp.h
│   │   │   ├── usb_core.h
│   │   │   ├── usb_dcd.h
│   │   │   ├── usb_dcd_int.h
│   │   │   ├── usb_defines.h
│   │   │   └── usb_regs.h
│   │   └── src
│   │       ├── usb_core.c
│   │       ├── usb_dcd.c

│   │       └── usb_dcd_int.c

从层级上分析,OTG是更加底层的,USBD的文件依赖于USB的文件,从对库的使用来讲,这些文件我们都不需要改动。

我们需要改动的有可能是下面的文件

    ├── usb_bsp.c
    ├── usb_conf.h
    ├── usbd_conf.h
    ├── usbd_desc.c
    ├── usbd_desc.h
    └── usbd_usr.c

一些逻辑在main.c中操作,考虑如何发数据到主机端

对于一个工程来讲

    ├── stm32f4xx_conf.h
    ├── stm32f4xx_it.c
    ├── stm32f4xx_it.h
    ├── system_stm32f4xx.c

这几个文件也是从库里提取出来的,有可能会改动的

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 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从来没有动过,是相当底层的驱动文件了

│   ├── CMSIS
│   │   ├── Include
│   │   │   ├── core_cm4.h
│   │   │   ├── core_cm4_simd.h
│   │   │   ├── core_cmFunc.h
│   │   │   └── core_cmInstr.h
│   │   └── ST
│   │       └── STM32F4xx
│   │           ├── Include
│   │           │   ├── stm32f4xx.h
│   │           │   └── system_stm32f4xx.h
│   │           └── Source
│   │               └── Templates
│   │                   └── arm
│   │                       └── startup_stm32f4xx.s

这些文件也是一般不会去动的,.s文件的名字可能有些区别

楼主:
下面给出一个修改过的main.c 内容很精简了
/**

  •   ******************************************************************************
  •   * @file    main.c
  •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 @version V1.0.0
  •   * @date    19-September-2011
  •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
  •   * @Attention
  •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   * <h2>©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h2>
  •   ******************************************************************************
  •   */
  •
  • /* Includes ------------------------------------------------------------------*/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usbd_hid_core.h"
  • #include "usbd_usr.h"
  • #include "usbd_desc.h"
  •
  • /** @addtogroup STM32F4-Discovery_Demo
  •   * @{
  •   */
  •
  • /* Private typedef -----------------------------------------------------------*/
  • /* Private define ------------------------------------------------------------*/
  • /* Private macro -------------------------------------------------------------*/
  • /* Private variables ---------------------------------------------------------*/
  • #ifdef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IAR Compiler */
  •     #pragma data_alignment = 4
  •   #endif
  • #endif /*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
  • __ALIGN_BEGIN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dev __ALIGN_END;
  •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static uint32_t Demo_USBConfig(void);
  • static void Demo_Exec(void);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0ms */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
  •   Demo_Exec();
  • }
  •
  • /**
  •   * @brief  Execute the demo applic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Demo_Exec(void)
  • {
  •       uint8_t buf[4];
  •         buf[0]=0;
  •         buf[1]=7;
  •         buf[2]=7;
  •         buf[3]=0;
  •     /* USB configuration */
  •     Demo_USBConfig();
  •     while(1) {
  •         Delay(5);
  •         USBD_HID_SendReport (&USB_OTG_dev,
  •                                                  buf,
  •                                                  4);
  •     }
  • }
  •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USB for the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uint32_t Demo_USBConfig(void)
  • {
  •   USBD_Init(&USB_OTG_dev,
  •             USB_OTG_FS_CORE_ID,
  •             &USR_desc,
  •             &USBD_HID_cb,
  •             &USR_cb);
  •
  •   return 0;
  • }
  •
  •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 @param  nTime: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10 ms.
  •   * @retval None
  •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
  •   TimingDelay = nTime;
  •
  •   while(TimingDelay != 0);
  • }
  •
  • /**
  •   * @brief  Decrements the TimingDelay variable.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
  •   if (TimingDelay != 0x00)
  •   {
  •     TimingDelay--;
  •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he test program fail.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Fail_Handler(void)
  • {
  •   while(1)
  •   {
  •     Delay(5);
  •   }
  •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 @retval None
  •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   /* Infinite loop */
  •   while (1)
  •   {
  •   }
  • }
  • #endif
  •
  •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系统的结构比较复杂,因此分层分类的进行库函数管理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