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Discovery 使用FSMC驱动ILI9481 3.5寸 信利屏

楼主(2016-08-27):
对于主函数来数,只需要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ick_Init();
        LCD_Init();
        while(1){
                Delay(10);
        }
}
即可,初始化系统,系统时钟,初始化LCD屏。

system_stm32f4xx.c文件中有SystemInit()函数,里面的内容不用改,直接拿来可以用。

SysTick_Init函数是自己实现的

void SysTick_Init(void)
{
        while(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000)!=0);    //设置系统节拍时钟为1us中断一次
}

下面是关键的LCD初始化函数

首先,需要知道,硬件是如何连接的,下面是我的连接线方式:

PD14 -----FSMC_D0  ----D0
PD15 -----FSMC_D1  ----D1
PD0   -----FSMC_D2  ----D2
PD1   -----FSMC_D3  ----D3
PE7    -----FSMC_D4  ---D4
PE8    -----FSMC_D5  ---D5
PE9    -----FSMC_D6  ---D6
PE10  -----FSMC_D7   ----D7
PE11  -----FSMC_D8   ----D8
PE12  -----FSMC_D9   ----D9
PE13  -----FSMC_D10   ----D10
PE14  -----FSMC_D11   ----D11
PE15  -----FSMC_D12   ----D12
PD8   -----FSMC_D13   ----D13
PD9   -----FSMC_D14   ----D14
PD10 -----FSMC_D15   ----D15
PD4   -----FSMC_NOE -----RD
PD5   -----FSMC_NWE ----WR
PD7    -----FSMC_NE1  ----CS
PE3 -----FSMC_A19   ----RS

没有背光控制,我直接让背光常亮,RESET引脚我连接到了单片机RESET引脚上了。使用了NE1。

#define LCD_RAM   *(vu16*)((u32)0x60100000)  //disp Data ADDR
#define LCD_REG   *(vu16*)((u32)0x60000000)  //disp Reg  ADDR

楼主:
下面是我的能用的 初始化 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FSMC_Config();
  delay_nms(50);

        LCD_WR_REG(0x0011);          //退出睡眠模式,0x0010为进入
  delay_nms(50);
  LCD_WR_REG(0x0013);          //进入普通显示模式

  LCD_WR_REG(0x00D0);          //设置电源参数,后续3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07);         //1.0xVci 07
  LCD_WR_DATA(0x0042);         //40
  LCD_WR_DATA(0x0018);         //1c

  LCD_WR_REG(0x00D1);          //Vcom Control 后续三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00);         //00
  LCD_WR_DATA(0x0007);         //18
  LCD_WR_DATA(0x0010);         //1d

  LCD_WR_REG(0x00D2);          //设置普通模式下的电源参数,后续两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01);         //01
  LCD_WR_DATA(0x0011);         //11

  LCD_WR_REG(0x00C0);          //Panel Driving setting  后续5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10);         //设置扫描模式 00
  LCD_WR_DATA(0x003B);         //设定行数480行 3B
  LCD_WR_DATA(0x0000);         //00
  LCD_WR_DATA(0x0002);         //5frames 02
  LCD_WR_DATA(0x0011);         //11

  LCD_WR_REG(0x00C1);          //Timing setting 后续3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10);         //10
  LCD_WR_DATA(0x000B);         //0B
  LCD_WR_DATA(0x0088);         //88

  LCD_WR_REG(0x00C5);          //Frame Rate and Inversion Control 后续一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01);         //100hz

  LCD_WR_REG(0x00C8);          //伽马校正,后续12个参数
        //00 30 36 45 04 16 37 75 77 54 0f 00
  LCD_WR_DATA(0x0000);LCD_WR_DATA(0x0032);LCD_WR_DATA(0x0036);
  LCD_WR_DATA(0x0045);LCD_WR_DATA(0x0006);LCD_WR_DATA(0x0016);
  LCD_WR_DATA(0x0037);LCD_WR_DATA(0x0075);LCD_WR_DATA(0x0077);
  LCD_WR_DATA(0x0054);LCD_WR_DATA(0x000f);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REG(0x0036);LCD_WR_DATA(0x000a);
  LCD_WR_REG(0x003A);LCD_WR_DATA(0x0055);

  LCD_WR_REG(0x002A); //00 00 01 3F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DATA(0x003F);

  LCD_WR_REG(0x002B); //00 00 01 DF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0x0000);
  LCD_WR_DATA(0x0001);
  LCD_WR_DATA(0x00df);

  delay_nms(50);
  LCD_WR_REG(0x0029);   //开显示
  LCD_WR_REG(0x002C);   //开始写数据

  LCD_Clear(WHITE);
}
这里面的参数都是卖家给我的例程上面的,其中C0后面的第一个参数在我这里能影响颜色显示

这里面,delay_nms()函数也是比较重要的

void delay_nms(u32 n)
{
  while(n--)delay_1ms();
}

void delay_1ms(void)
{
    TimingDelay=1000;
        while(TimingDelay!=0);

}

楼主:
这里面关键的参数是TimingDelay,能够操作它的在stm32f4xx_it.c中的时钟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然后,TimingDelay_Decrement函数是自己写的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这样就解决了延时问题

然后涉及到LCD_WR_REG函数和LCD_WR_DATA函数

void LCD_WR_REG(u16 regval)
{
        LCD_REG=regval;//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
}

void LCD_WR_DATA(u16 data)
{
        LCD_RAM=data;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ndex = 0;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REG(0x002C);
        for(index=0;index<153600;index++) LCD_WR_DATA(Color);

}

楼主: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if HORIZONTAL
  LCD_WR_REG(0x002A);LCD_WR_DATA(Ypos>>8);
  LCD_WR_DATA(0x00FF&Ypos);                 //设定X坐标
  LCD_WR_DATA(0x0001);LCD_WR_DATA(0x003F);

  LCD_WR_REG(0x002B);LCD_WR_DATA((480-Xpos)>>8);
  LCD_WR_DATA(0x00FF&(480-Xpos));           //设定Y坐标
  LCD_WR_DATA(0x0001);LCD_WR_DATA(0x00df);
        #else
        LCD_WR_REG(0x002A);LCD_WR_DATA(Xpos>>8);
  LCD_WR_DATA(0x00FF&Xpos);                  //设定X坐标
  LCD_WR_DATA(0x0001);LCD_WR_DATA(0x003F);

  LCD_WR_REG(0x002B);LCD_WR_DATA(Ypos>>8);
  LCD_WR_DATA(0x00FF&Ypos);                  //设定Y坐标
  LCD_WR_DATA(0x0001);LCD_WR_DATA(0x00df);
        #endif
}

这样,就能够将整个屏幕绘制某个颜色了

剩下就是要配置FSMC功能了LCD_FSMC_Config();函数来完成

static void LCD_FSM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LCD_GPIO_Config();                                                     //LCD管脚配置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5;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9;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 用模式A控制LCD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这里面,5-0-9,这三个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LCD_GPIO_Config()函数了

static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 使能FSMC的AHB3时钟,这里注意,不同芯片总线会不同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配置基于FSMC的液晶屏的数据线
         * 液晶屏数据线:FSMC-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设置翻转速度为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设置管脚模式为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的Pin_0,Pin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基于FSMC的液晶屏控制线
         * PD4-FSMC_NOE  :LCD-RD
   * PD5-FSMC_NWE  :LCD-WR
         * PD7-FSMC_NE1  :LCD-CS
   * PE3-FSMC_A19  :LCD-D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AF_FSMC_Config();                                             //在F407中必须加上这个复用连接配置,否则不能连接到FSMC
}

楼主:
然后,就可以让LCD开始工作了~~

网友A:
重点是FSMC的配置,这个是重点,其他的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FSMC的配置,这个是重点,其他的都简单。

是的,配置这个要搞半天,管脚要对应好

网友B:
然后,就开始工作了....木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