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教你点基础玩意儿(两个例子的详细分析)....

楼主(2016-08-27):
给了个非常基础的思考题,但其却涉及到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那题所涉知识非常基础(大学本科二年级),可惜却没人深入地分析一下。这里,给个详细分析,并引入另一个例子。

先引那个思考题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3966-1-1.html

楼主:
上图先:

左图就是那个题图,右边的方程是运放模型关系和节点电压方程。这些,《电路分析》类教科书中都有相关的知识。

楼主:
解出Uo和Uc:

Uo=0,Uc=0之后,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向下分析。
这一步,如果我假设Vc=0,会得到Uo=0,Uc=0

楼主:
到此,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解”。不过,为了进一步分析,还得看看系统的特征根(极点)。见下式:

这个看似比较复杂。

楼主:
原题说了,考虑一阶理想运放模型,意味着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那么,就有下述近似:

这说明了其中的一个特征根的趋势。注意,这里的“近似”随着增益带宽积的增大其“误差”可以任意地小,其实原则上这是个极限概念。

楼主:
看另一个:

这个情况,如果将“红字”都忽略了则其结果是零,显然不太对。其实,这里是无穷大减无穷大,不定式!

楼主:
经过这么个极限近似,得到了两个特征根(极点):

注意,上面那个有限,而下面那个趋于负无穷大

楼主:
现在,该确定移动轨迹的具体形态了。先给出部分分式分解,见下式:

楼主:
比对前式,有下列方程组,并解之:

注意到极限近似,有下式:

楼主:
至此,得到了我们需要的表达式:

这里,没有给出Uc和uc的具体求解过程,其过程类似。

楼主:
上面,给的是参数(t)方程,下面给个直接的关系式:

楼主:
好了,到此该看看轨迹图了:

图一

图二,限幅后

楼主:
上图还没有考虑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的极限情况,可以看到有个明显的转弯过度过程。如果取极限,那么这个转弯过度过程将极小,几乎看不到。见下图:

这图,给出了状态转移方向,是个非常全面且直观的轨迹图。可以任意设置一个初始点,然后画出其运动轨迹。

楼主:
补充几个式子,以说明限幅区段的具体情况:

网友A:
很强!需要好好理解看看

楼主:
关于这个例子,说明几点:

1)此例形象地展示了那个“负阻”,即稳定前提下的负阻轨迹。

2)此例由任意非零初始点出发,将移动至两个状态终点之一,不可能振荡。

3)负阻线(稳态)似乎有某种“引力”,可将原先不在其上的状态点瞬间吸引至负阻线上,前提是运放未被限幅。

楼主:
下面,换个例子,见图:

这里,只是用电感替换了原来的那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例子,说明几点:

1)此例形象地展示了那个“负阻”,即稳定前提下的负阻轨迹。

你的结论是这个电路不能振荡?

不能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结论是这个电路不能振荡?

不能振荡,此例与原来的那个电路不一样。

不好意思,我把两个电路搞混了

楼主:
第二个例子的“解”:

楼主:
求解特征根(极点):

注意那个趋于正无穷大的特征根!

楼主:
相应的,给几个表达式:

注意红线划的指数项。

楼主:
给个关于第二例的轨迹图:

由图可见,运放输入电压会高于限幅电压。

网友C:
作为一个大师也太不严谨了吧,那么多约等于。

本来“电路”就是“约等于”。

楼主:
类似第一个例子,关于这个例子,说明几点:

1)此例说明,如果非稳定,根本就没有什么“负阻”,因为那条负阻轨迹线不存在。

2)此例由任意非零初始点出发,将横向瞬间移动至左右两条限幅轨迹线之一,然后沿着轨迹线方向循环移动(即可以振荡)

3)原来的“负阻线”变成了非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其上的状态点(统计意义上说几率为零)在扰动下也将脱离此线移动至左或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大师也太不严谨了吧,那么多约等于。

1/x,当x趋于无穷大时,其近似为零。不仅如此,其与零的差异可以任意地小(即可控)。

这些概念虽然出自于高等数学,但其在数值计算中作为算法误差估计经常使用。

作为一个工程师(所谓搞工程计算的),连这么个基础都不知道,说不过去。

至于理论中的各种微扰算法,不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x,当x趋于无穷大时,其近似为零。不仅如此,其与零的差异可以任意地小(即可控)。

这些概念虽然出自 ...

那也太多了吧,你最后一个结果约等于就算了,中间都一堆.按你这么说,怎么算都是对的.大师就是大师,找借口都不忘记嘲笑别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太多了吧,你最后一个结果约等于就算了,中间都一堆.按你这么说,怎么算都是对的.大师就是大师,找借口都 ...

一取极限,都对!

这里就是讨论理想运放的问题,自然必须取极限。

相关知识,仅限于大学本科二年级。这是我多次强调的。

估计,现在的相关从业人员都得大学本科毕业吧?除非没那条件上学的。

网友D:
这个高深啊。

楼主:
给出此帖的用意(包括那个思考题),就是让各位看看,《电路》(电路分析、电路原理或电路基础之类的)作为基础的重要性。虽然这里涉及到了非线性系统,但是作为最为简单的分段线性化分析,电路理论中的线性分析还是有其作用。当然,到了无法线性化的情况,那就必须运用纯粹的非线性分析,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领域。

不过,如果连最为基本的线性分析都不会,却大谈非线性分析。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忽悠!

所以,建议各位学生或初学者,认真踏实地学好《电路》。没那个基础,后续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当然,转行另论。

楼主:
最后说明一下,其实“精确解”的形式前面早已经给出。

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据此,可以得出相关的所以精确结果,只要增益带宽积足够的大(不要求无穷大)。

网友C:
我没读过书,楼主欺负我。

网友E:
运放分析的非常详细

网友F:
对于没有输入的运放电路,进行如今的计算,环路分析仪的第一个设计者,与本大师都不可能苟同。

这本身就是一个概念错误。

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电路,都是有明确输入的,而且可以计算传递函数。

但没有输入的电路,其是什么,环路分析仪的第一个设计者肯定明白。

Well,Lz的这种做法,可以算正确。

但不知道其到底是明白,还是故意误导初学者,从而不告知他们,C上的激励,来自电压控制电压元的事实,当然也可能这个Lz根本不懂。

这种做法的本质,与本大师的做法,本质一样。只不过,本大师的更合情合理,从而把输出当作输入进行处理,这里当然也是VCVS的电路等效变换 。

从理想角度看,只能如此办理,但实际的反馈是嵌套的死循环。

网友F:
对于电路计算来说,手工计算,并非需要电路原理教科中的所谓回路法,节点法,只要会用KCLKVL即可,因为那些是给计算机软件计算电路所使用的计算机算法。

网友B:
请教HWM两个问题
1.这个电路中,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运放上电后,电容上的电压会变化吗?
或者初始值为其它的值如1V,运放上电后,电容上的电压会变化吗?
能绘制出Vc与t的曲线吗?

2.用运放的一阶模型来分析,肯定是没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运放的一阶电路来分析,用静态模型分析为啥不行?
我简单的理解只有在运放电路的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才考虑增益带宽积,或者说考虑一阶模型。
现在举的这个例子,电容上的电压变化得很快吗?
既然都假设了增益带宽积无限大,更不用考虑了。

网友G:
这么复杂?看着好难

网友H:
直接找个期刊投稿岂不是更好。。。谁需要立马可以检索到。。
大家都是来直接解决问题的,一般不喜欢这种纯理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HWM两个问题
1.这个电路中,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运放上电后,电容上的电压会变化吗?
或者初始值 ...

“1.这个电路中,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运放上电后,电容上的电压会变化吗?
或者初始值为其它的值如1V,运放上电后,电容上的电压会变化吗?
能绘制出Vc与t的曲线吗?”

初始状态都为零,那是平凡零解,几率为零。况且你提到了“上电”,上电必有扰动,扰动后的状态为零几率是多少?自己去估计。非零初态后的变化,前面已经说了。

“2.用运放的一阶模型来分析,肯定是没有错误的。为什么要用运放的一阶电路来分析,用静态模型分析为啥不行?
我简单的理解只有在运放电路的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才考虑增益带宽积,或者说考虑一阶模型。
现在举的这个例子,电容上的电压变化得很快吗?
既然都假设了增益带宽积无限大,更不用考虑了。”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系统的动态特性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隐而不显,譬如负反馈下的低频响应,但不是不存在。我所举的例子中电容的电流变化很快,并不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找个期刊投稿岂不是更好。。。谁需要立马可以检索到。。
大家都是来直接解决问题的,一般不喜欢这种纯 ...

我的帖子都有针对性,也就是说由本坛某个言论所引发。至于学术论文,绝不会在此发表。

我所说的,并不是什么“纯理论”,而是基础,你可以认为是基础理论。譬如电路理论,没那东西,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B: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

这样说没错。
但教科书上的运放构成的比例放大器都是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
这里面也有负反馈的过程。

同样是反馈,同样也是动态,书上面为啥采用简单的静态模型,而不使用复杂的一阶模型,中间是不是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

为了简化表述而已。

网友B:
我觉得电容那个运放电路完全没必要使用一阶电路。

运放处于负反馈,直接利用虚短虚断,很方便就能求出来。

uc=Vc*e^((R2/R1)*(1/R3C)*t)

ic=(R2/(R1*R3))*uc

(uc ic采用关联参考方向)

网友B:
uc随时间变化快不快可以计算,不能说一定就很快。

我觉得关键是说明uc的初值为啥不为0.

上电是有扰动,但是把扰动等效到这个电容上初值,我个人感觉很多人都不会认同。

HWM
前面已经说过了,是ic变得很快(理想运放前提下变化极快)。扰动对状态肯定有影响,只要状态非零就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网友B:
增益带宽积为无穷大,可不可以理解为RC构成的低通滤波器其的带宽是无穷大。

网友I:
如果用时哉加虚短加上定积分来解,来得快速方便。用拉氏,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时哉加虚短加上定积分来解,来得快速方便。用拉氏,大材小用了。 ...

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不能用虚短。

网友B:
我有点糊涂了
1.这个电容的运放电路,运放无非是工作在线性区和饱和区。
在线性区,利用虚短虚断的规则,计算出来的uc=Vc*e^((R2/R1)*(1/R3C)*t)
与你计算出来的近似值是一样的。

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怎么就不能用虚短了?要说不能用虚短,也是在运放工作在饱和区。

2.既然uc=Vc*e^((R2/R1)*(1/R3C)*t)。
我可以假设Vc=1mV,R1=R2=R3=10K,C=1uF.
uc=0.001*e^(100t),
uc从1mV上升到6V需要0.08s
如果假设Vc=1uV,其它参数不变,时间变为8s

ic=(R2/(R1*R3))*uc
ic的变化时间与uc是一样的。为啥说ic变化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糊涂了
1.这个电容的运放电路,运放无非是工作在线性区和饱和区。
在线性区,利用虚短虚断的规则,计 ...

我说ic变化极快是指上图中的a~b这段,后面的就是常规的事情(即所谓的虚短)。这个必须用动态分析,而不是什么虚短。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么下面这图根本就无法理解

注意其中的所有“水平横向”都是基于运放的理想动态一阶模型,只有这样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上图中的横线,ul变化极快,即用时极短。

楼主:
这句话,看来有必要重复一下:

反馈是个动态过程,而动态模型起码是一阶。系统的动态特性在某些条件下可能隐而不显,譬如负反馈下的低频响应,但不是不存在。

网友J:
平时讲话都是空洞,言之无物(比如天天说的误区,到现在也没讲,也没人知道),在这个小e追问下,51楼卸货了!真是可贵!

51楼什么意思?明显是凑答案的,为了凑出那些线!

妄图用云放的一阶模型来解释,明显是climb trees,for the fish!可以从多个角度反驳。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这条路走错了,抓紧回头吧!

网友J:
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5个星期了,该翻的书也翻了,该百度的也百度了,到现在没头绪,建议就这么着吧,人家要问你类似问题,你就把52楼大黑字背给他听,其他话不要讲!

网友J:
凑答案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J:
// 注意其中的所有“水平横向”都是基于运 放的理想动态一阶模型,只有这样才能 给出合理的解释。//

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ic变化极快是指上图中的a~b这段,后面的就是常规的事情(即所谓的虚短)。这个必须用动态分析,而 ...

a点的坐标是什么?x轴的值为电容的初始值Vc,y轴的值应该是-Vc/R3.我怎么从下面的公式得到的值与a点的坐标不一致?

14楼蓝色的线,你是根据什么绘制出来的。既然有了上式,为什么不按照这个公式来画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B:
a点的坐标是什么?x轴的值为电容的初始值Vc,y轴的值应该是-Vc/R3.我怎么从下面的公式得到的值与a点的坐标 ...

你还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