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第一次拆新的电磁炉,看看是不是有进步

楼主(2016-08-27):
       被我拆修过的电磁炉应该有10几个了,这还是第一次拆一个新的,无故障的,呵呵。。并且之前拆的几乎是又老又旧,一般是用了3-5年了的,甚至10前的。。。。来来来,我们看看最新的电磁炉有什么样的改进,优化:

之前的电磁炉都是按键式的,经常出现按键进水,失效的情况==新产品现在已经有很多做成了触摸按键。这样就可以避免进水啦。介面设计得也好看些。当然,还不够美,嘻嘻

之前的电磁炉在底部一般不会有设计一般就是方的==新产品连底部都做成了圆弧形的,更加美观,做工也好多了。总体厚度也减了很多,更薄啦。

之前的老产品一般主电路板会比较靠近后面的AC电源线,风扇也比较大,==新产品打开一看,里面的确是优化了非常多:两个电路板靠在一起了,风扇直接对着散热器,主板上的插件式元件少了很多,更加简洁。控制板上只有触摸弹簧,不是以前那种轻触按键了。

先拆开控制板,竟然没有任何螺丝固定,省了不成本啊。底面有防潮漆。

从连接线的标识看RX,TX。。用的是串口通信?

主IC依然是CHK这个标识。。CHK7916这个IC总管了触摸按键,LED,数码管,蜂鸣器。

接下来拆主板,先拆了线圈,近看这个线圈盘比之前的更加有质感,美观。效率应该也会提升。

底下这些弧线设计,是考虑风道吗/。呵呵。。也许我想多了。

主板相对之前的板总面积应该是有所减少,优化, 也有防潮漆。连整流管和IGBT都没有从顶层过焊盘,这样会更好吗?
IGBT:30N135F 主IC:CHKS009L

开关电源IC:PN8124F  78L05应该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三极管D567A驱动风扇。 电源部分这里有加了一个阻燃材料做的塑料壳,保险丝上也套了纤维套管。安规方面做得更好此。

控制板这里尺寸有误差,不能正常过孔,实际上也没有锁螺丝。

看完了,就这样,上表面是一整片的半透明的板,不知道是玻璃还是什么树脂类的东西做的。

//这个电磁炉是6月份买的,网上活动价199/价格实惠。。。产品也比较美观。主功能没什么问题,
===就是触摸按键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这是厨房用品,难免有水,当按键区域有两大滴水或者更多时,触摸会失灵。死机。。。有试到过两次。只能重新断电,上电才以e恢复正常。。。当然,电容触摸键本身在防水方面就没办法的,其实也有做了优化,基本上湿手或者有少量水的情况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哎  现在都用贴片元件了 厂家是省了  我们维修人员可难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现在都用贴片元件了 厂家是省了  我们维修人员可难过咯

贴片元件下有点红胶的。。一般都是有烙铁烫下来,是吗?
除了这点,,还有其他的困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片元件下有点红胶的。。一般都是有烙铁烫下来,是吗?
除了这点,,还有其他的困难吗? ...

关键 是太小无法精准焊接 和拆除

网友B:
这个做工不错,应该是好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 是太小无法精准焊接 和拆除

我个人觉得这个尺寸还好。。我经常焊0603的贴片元件,还可以。。
0402的比较少用,会比较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这个尺寸还好。。我经常焊0603的贴片元件,还可以。。
0402的比较少用,会比较难 ...

请教楼主个问题  像板子上面那种小的贴片电容 其容量如何判断   有什么经验吗

楼主:
很少去测试这些贴片电容。。如果要测试的话我应该会有万用表的电容档测试,如果不准确可会焊下来再测,如果还不放心就用LRC测试仪来测试。

网友C:
那些弧线设计,一方面是板子外形决定要走弧形走线,另一方面,我认为是导线上刮掉绿油是想增大导线的通流能力,做成一段漏铜一段不漏,或许也有利于散热,避免导线过热发生形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些弧线设计,一方面是板子外形决定要走弧形走线,另一方面,我认为是导线上刮掉绿油是想增大导线的通流能 ...

去绿油是为了增加载流能力 , 但是做成间断式去绿油 , 是为了方面过波峰的时候 , 焊锡挂的住....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绿油是为了增加载流能力 , 但是做成间断式去绿油 , 是为了方面过波峰的时候 , 焊锡挂的住.... ...

专业!呵呵,

网友E:
几十年了还是这种方案

网友E:
培训两个就可以画出这种板了,不用老司机

网友F:
没有不坏的电磁炉.不记得换了几个了.
用过3~5年不坏才叫勉强好.
一看你这个都没用多久,自然不会坏.
电磁炉最怕的就是潮湿,油烟....什么的.买过几个牌子,一般都最多只能用个3年左右.包括X的的牌子.一般在299~599之间的价格.太贵没买过.
时间用的一久,就容易出现动不动自己停掉,或自动保护.重新洗刷干净还是一样.
就奇怪了,一个电磁炉都做不好.真心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不坏的电磁炉.不记得换了几个了.
用过3~5年不坏才叫勉强好.
一看你这个都没用多久,自然不会坏.

呵呵。。坏了正常,必竟环境太恶劣了。
有油烟,水分,高温等等。。。并且很多板大部分都只在底面回了防潮漆,并没有太多保护,因为要散热,相对也是开放的。。水要进很容易的。
其实我买的电磁炉都是200左右的。。
坏了,一般都能修好,说实话我在买这个电磁炉之前那个其实还没有坏。。至少5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培训两个就可以画出这种板了,不用老司机

是可以画。。但是,有些细节可能没有做过可能不会考虑得太全面。让我画,也许也画不好。发竟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了还是这种方案

总体方案是一样的。。你有更好的方案吗?哈哈

网友F:
有油烟,水分,高温等等

这些都不是理由,用在什么场合就要必须考滤的,不同的场合都要考虑.
现在做的产品真普遍没20年前的好.
手上的古董CRT EMC的显示器,到现在还没坏.(生产的公司都前几年已经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油烟,水分,高温等等

这些都不是理由,用在什么场合就要必须考滤的,不同的场合都要考虑.

认同,
但是,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1.由市场决定的。。。人们的观念已经变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台家电用很久。也许老了些,旧了些,用户就想换了。呵呵。。当然有些是功能问题,时代进步了,技术进步了。
2.其实厂家也想赚钱,他们不断创新,推出升级版,大家也想玩新的。所以就会不断的更新,如果每台家电都用上10到20年或者更久。。钱就没得赚了。。没钱赚就没人做,没人做就没经济,经济不发展,人类就没有进步啦。。。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我就喜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G:
看来美的的也不咋地,面板上有水就死机,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美的的也不咋地,面板上有水就死机,我还没遇见过

我也买了一台,面板有水倒是没出现死机的,但是就是会出现误触,或者干脆触控不了,防误触控这块做的不够好;不过保护这块倒是做的还行,稍微一粘锅就给我停了,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一台,面板有水倒是没出现死机的,但是就是会出现误触,或者干脆触控不了,防误触控这块做的不够 ...

触控不了。。。就是死机啦。。。不能动了。。只能重新开机
锅里水太少会提前保护。。就是防干烧,这个功能是实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认同,
但是,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1.由市场决定的。。。人们的观念已经变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台家 ...

能说会道

网友J:
出现误触,或者干脆触控不了,改成遥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现误触,或者干脆触控不了,改成遥控吧

不错哦。。第一次听人提到可以在电磁炉加遥控器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认同,
但是,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1.由市场决定的。。。人们的观念已经变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台家 ...

若果是月月换厂家是赚钱 GDP是提升了 但普通人的钱就不值钱了怎么去平衡呢

网友L:
08年买的美的,现在还在用,炸过一次igbt,整流桥啥的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08年买的美的,现在还在用,炸过一次igbt,整流桥啥的全挂了。

对嘛,炸了很正常,能修就修,还是可以工作的。咱们自己的话就不用像其他不懂行的人那样坏了就换。

网友M:
上表面整片的半透明的板是微晶玻璃,特点是耐热性很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关键 是太小无法精准焊接 和拆除

用热风枪还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N:
用热风枪还好吧

我没有热风枪的  期待论坛能奖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热风枪的  期待论坛能奖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表面整片的半透明的板是微晶玻璃,特点是耐热性很好。

原来叫微晶玻璃....也是玻璃的一种?

网友M:
对,微晶玻璃也是玻璃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