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3V单片机控制3.3V大功率LED用MOS管驱动不了

楼主(2016-08-27):
单片机是STC15L104W,MOS管是HUF75307D,用3.6V的3节充电电池接上后MOS管一直导通,不受单片机控制,灯珠是3.3V 3W的大功率灯珠

网友A:
G极串只小电阻. 用示波器看下p3.0波形到位了吗

网友B:
一直导通说明P3.0一直是高电平,可以用虚拟示波器看看该引脚电平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导通说明P3.0一直是高电平,可以用虚拟示波器看看该引脚电平有没有变化。 ...

模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接上去就是一直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导通说明P3.0一直是高电平,可以用虚拟示波器看看该引脚电平有没有变化。 ...

用proteus模拟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接上去电路那就不行了,是单片机引脚驱动不了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极串只小电阻. 用示波器看下p3.0波形到位了吗

用proteus模拟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接上去电路那就不行了,是单片机引脚驱动不了MOS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roteus模拟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接上去电路那就不行了,是单片机引脚驱动不了MOS管吗 ...

你好,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一般要接入较高的电压,如10V,还要在栅极和漏极上串只限流电阻。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漏极电流有多大,看看是否达到了驱动LED的发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之间一般要接入较高的电压,如10V,还要在栅极和漏极上串只限流电阻。
你用万 ...

你好,还要接限流电阻吗,现在什么都不接那亮度已经感觉不够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导通,单片机接一下G极,就亮了,之后拔开后还是一直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还要接限流电阻吗,现在什么都不接那亮度已经感觉不够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导通,单片机接一下G极, ...

你说的前后都矛盾了,能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C:
大功率LED一般有专门的驱动IC。
找个带EN端的驱动IC,用单片机控制它的EN脚好了。

网友D:
一看这图就是啥都不考虑一心信仿真....

网友E:
两边共地了吗

要点。

网友F:
单片机可默认输出为高,D1上串联一个电阻,在Q1导通时,测D1两端的电压求电流,看是否达到LED的发光要求

网友G:
你画个真正的图看看。

网友H:
我用si2303mos管,用stc直驱根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前后都矛盾了,能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吗?

这是图片,单片机没控制到开关,我的程序是闪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si2303mos管,用stc直驱根本没问题

我拆开我原来的灯是用A2SHB的.封装是sot23的我打算测试用,尽量选插脚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可默认输出为高,D1上串联一个电阻,在Q1导通时,测D1两端的电压求电流,看是否达到LED的发光要求 ...

现在没接电阻电流表测了下才200ma已经感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LED一般有专门的驱动IC。
找个带EN端的驱动IC,用单片机控制它的EN脚好了。 ...

找了一下4色的都是电压8v以上的太高了,一路一个芯片这样也有点麻烦

网友I:
用镊子把G接地看关不关断?

不够亮可能是VGS太低不能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镊子把G接地看关不关断?

不够亮可能是VGS太低不能完全导通。

G接负极是关了,但是开不了

网友J:
单片机的地要和电池负极相连

网友K:
你用的是P管吧,如果P管,位置放到VCC那边去,如果你在GND边用N管,是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是P管吧,如果P管,位置放到VCC那边去,如果你在GND边用N管,是位置的问题 ...

N管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的地要和电池负极相连

这个是一直有连的

网友L:
这个要接下拉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片,单片机没控制到开关,我的程序是闪烁的

你好,你用3.6V电池去带一个3.3V/3W的LED,额定电流900mA,电池的内阻是三个内阻之和,发热会比较严重,我觉得有困难,应该换功率大点的电源;
实测后电流只有200mA,就说明场效应管没有完全导通,存在较大电阻,你再测量一下LED的电压和场效应管源漏极的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用3.6V电池去带一个3.3V/3W的LED,额定电流900mA,电池的内阻是三个内阻之和,发热会比较严重, ...

貌似成功了,在led上串了个小电阻

楼主:
在LED上串一个小电阻成功了,但是电阻一调小就变成常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