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LAB IDE v8.92版本的配置字格式该怎么写

楼主(2016-08-27):
最近在使用PIC系列单片机,请大神指导一下在MPLAB IDE v8.92版本中PIC16XX/18XX的配置字格式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2017-02-28):
这个发错地方了,这个是PIC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A:
1 = PWRT disabled
0 = PWRT enabled
bit 2 WDTE: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1 = WDT enabled
0 = WDT disabled
bit 1-0 FOSC1:FOSC0: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11 = RC oscillator
10 = HS oscillator
01 = XT oscillator
00 = LP oscillator
Note 1: The erased (unprogrammed) value of the configuration word is 3FFFh.
2: All of the CP1:CP0 pairs have to be given the same value to enable the code protection scheme listed.
3: Enabling Brown-out Reset automatically enables Power-up Timer (PWRT), regardless of the value of bit PWRTE.
Ensure the Power-up Timer is enabled any time Brown-out Reset is enabled.

网友A:
上面是从网上找的,一般PIC的手册会给出这个部分的。你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