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imulink自动生成代码在CCS3.3下编译问题

楼主(2016-08-27):
我已经在CCS3.3下生成了相应代码与PROJECT。可是在CCS3.3下编译就会报错。将工程导入到CCS4中编译就没错误,下载成功没问题。
报错如下:
<Linking>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39: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23
#ifdef PWM_DMAACCESS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39:   error:
               syntax error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39: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0: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23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0: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0: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1: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7: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23
       EPWM1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8:   error:
               syntax error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48: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54: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23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55: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23
#else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55:   error:
               syntax error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55: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56: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62:   error:
               illegal input character: hex 23
   ECAP1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63:   error:
               syntax error
>>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line 63:   error:
               MEMORY specification ignored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9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是链接的CMD文件有问题,可是CCS4下同样的工程就是好的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ccsv4编译调用的CMD确定是和CCS3一样吗

网友A:
你看看ccsv4工程属性下是否有指定的调用CMD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v4编译调用的CMD确定是和CCS3一样吗

肯定是一样的啊,我就是吧CCS3.3里生成的工程文件用CCS4导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ccsv4工程属性下是否有指定的调用CMD路径

MEMORY
{
PAGE 0:
    BEGINRAM:         origin=0x0, length=0x2
    RAMM0:         origin=0x2, length=0x3fe
    OTP:         origin=0x380400, length=0x400
    FLASH:         origin=0x300000, length=0x3fff6
    BEGINFLASH:         origin=0x33fff6, length=0x2
    CSM_PWL:         origin=0x3f7ff8, length=0x8
    IQTABLES:         origin=0x3fe000, length=0xb50
    IQTABLES2:         origin=0x3feb50, length=0x8c
    FPUTABLES:         origin=0x3febdc, length=0x6a0
    ROM:         origin=0x3ff27c, length=0xd44
    RESET:         origin=0x3fffc0, length=0x2
    VECTORS:         origin=0x3fffc2, length=0x3e
    RAML4L7:         origin=0xc000, length=0x4000
    ADC_CAL:         origin=0x380080, length=0x9
    ZONE7P:         origin=0x200000, length=0x10000
PAGE 1:
    RAML0L3:         origin=0x8000, length=0x4000
    RAMM1:         origin=0x400, length=0x400
    ZONE7D:         origin=0x210000, length=0x10000
}
SECTIONS
{
    .vectors:         load = 0x000000000
    .text:         > FLASH, PAGE = 0
    .switch:         > FLASH, PAGE = 0
    .bss:         > RAML0L3, PAGE = 1
    .ebss:         > RAML0L3, PAGE = 1
    .far:         > RAML0L3, PAGE = 1
    .cinit:         > FLASH, PAGE = 0
    .pinit:         > FLASH, PAGE = 0
    .const:         > FLASH, PAGE = 0
    .econst:         > FLASH, PAGE = 0
    .reset: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data:         > RAML0L3, PAGE = 1
    .cio:         > RAML0L3, PAGE = 1
    .sysmem:         > RAML0L3, PAGE = 1
    .esysmem:         > RAML0L3, PAGE = 1
    .stack:         > RAMM1, PAGE = 1
    .rtdx_text:         > FLASH, PAGE = 0
    .rtdx_data:         > RAML0L3, PAGE = 1
    IQmath:         > FLASH, PAGE = 0
    codestart:         > BEGINFLASH, PAGE = 0
    csmpasswds: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RAMM0, PAGE = 0
    ramfuncs:         LOAD = FLASH,
                RUN = RAMM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adc_cal:         > ADC_CAL, PAGE = 0 , TYPE = NOLOAD
    external_ram:         > ZONE7D, PAGE = 1
    IQmathTables:         > IQTABLES, PAGE = 0 ,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2:         > IQTABLES2, PAGE = 0 , TYPE = NOLOAD
    FPUmathTables:         > FPUTABLES, PAGE = 0 , TYPE = NOLOAD
}
-l "C:\Program Files\MATLAB\R2014a\toolbox\idelink\extensions\ticcs\c2000\c2833xPeripherals.cmd"

这就是工程里的CMD文件,最后一句是调用路径中的CMD。
CCS3.3中报的错全都是出自最后一句话的CMD。

楼主: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一样的啊,我就是吧CCS3.3里生成的工程文件用CCS4导入了

大神有QQ联系方式吗?我这个比较急,耽误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