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 做ADC转换

楼主(2016-08-27):
用的EMP240T100 可以实现模数装换吗? 用CPLD连接电位器和光敏电阻 可以做ADC的采样吗?@玄德

网友A:
EPM240是纯数字器件,既不能做模数,也不能做数模,总之和模拟无关,
只能与AD或者DA器件的数字接口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M240是纯数字器件,既不能做模数,也不能做数模,总之和模拟无关,
只能与AD或者DA器件的数字接口对接。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想请教您一下。有一个MCU的一路IIC 连接到CPLD上,CPLD又连接到3个IIC的器件上,现在想实现MCU和3个IIC的器件之间的通讯, 由于IIC的SDA线数据方向是双向的,CPLD连接的3个SDA线 输入输出模式不知道该怎么切换,如果CPLD模拟IIC的时序的话,CPLD又不会要模拟出3个被寻址器件的地址做接收吧?读和写有太多的input和output的切换,是否可以不用模拟IIC 不解析IIC的数据来实现 通讯? 望大神指导。 现在没有一个可行的实现思路。望大神给个建议。非常感谢您的多次帮助,也非常期待您的指导。@玄德

网友A:
verilog用inout,定义为双向,不懂VHDL。
方向用逻辑控制就可以了。
我不确定端口能否设为开漏,应当是可以的。

需要解析一下地址,否则不知道访问哪个器件。

总之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用inout,定义为双向,不懂VHDL。
方向用逻辑控制就可以了。
我不确定端口能否设为开漏,应当是可 ...

多谢,我感觉解析地址加解析数据 还要模拟时序同时控制in out太复杂了,刚开始学习CPLD才俩星期,我打算加个74HC4052 来解决会比较简单。而且还有两路ADC需要切换,用74HC4052 也可以来切换两条ADC的数据线,您看可行不? @玄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感觉解析地址加解析数据 还要模拟时序同时控制in out太复杂了,刚开始学习CPLD才俩星期,我打算 ...

不解析,如何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析,如何控制开关?

CPLD控制74HC4052   在74HC4052 上信号切换。74HC4052 的信号切换数据流没有方向性,可实现双向通讯。而且还可以做模拟信号的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LD控制74HC4052   在74HC4052 上信号切换。74HC4052 的信号切换数据流没有方向性,可实现双向通讯。而且 ...

凭啥切换到这里,而不是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啥切换到这里,而不是那里?

1.是因为我需要切换一路模拟信号做ADC的采样,CPLD不能切换。
2.CPLD做IIC的切换 因为SCL和SDA的数据是双向的,而且连接3个IIC的器件,需模拟IIC时序 解析寻址地址、数据及读写做input、output的控制,对于我刚学2周的CPLD感觉比较复杂,可能实现了传输也可能不稳定,考虑难度和时间 用74HC4052 来切换会更容易实现也更稳定一点。
所以才考虑用74HC4052 。

网友B:
好像要外加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