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cb布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27):
哪里不能用?

楼主:
自己仔细检查了一下,jtag和电源的接口封装错了,所以不能用,然后就是走线太随意了,不是很专业,走线的时候不知道该咋走

网友B:
像这种低速板子,一般连上就能用,板子太大,走线太少,怎么也画不好看的,
你的走线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给你几个建议:
1、相邻两层走线垂直相交要活学活用,不要为了垂直而垂直;
2、减少过孔,减少走线换层,对信号质量有好处;
3、注意信号回流,电源回流,以减小干扰,降低EMI

网友C(点评):
一看就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低速板子,一般连上就能用,板子太大,走线太少,怎么也画不好看的,
你的走线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 ...

好的,确实之前有点刻意的去让他们垂直了,所以现在看起来绕了很远过孔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低速板子,一般连上就能用,板子太大,走线太少,怎么也画不好看的,
你的走线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 ...

还有电源回流和信号回流具体是什么意思,是组成一个回路吗

网友D:
本人也是新手,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低速板子,一般连上就能用,板子太大,走线太少,怎么也画不好看的,
你的走线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 ...

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仔细检查了一下,jtag和电源的接口封装错了,所以不能用,然后就是走线太随意了,不是很专业,走线的 ...

你这电源貌似会造成供电电源短路,不是开关电源的话一下就烧了,改过来一步步调呗。

网友E:
走线杂乱 一条线明明顶层可以走完的 硬要过几个孔垂直走完 另外布局也不好 先把布局布好再画线吧 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源貌似会造成供电电源短路,不是开关电源的话一下就烧了,改过来一步步调呗。 ...

封装已经改过来了,但是上电一会stm32的其中一个电源引脚就会冒烟,插上jlink也会冒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F:
送你四个字:杂乱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