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BoadLoader 自定义串口升级问题

楼主(2016-08-27):
BoadLoader:
升级程序空间:0XF000-0XFF7F
中断向量地址:0XFF80-0XFFFF
用户程序:
程序空间:0x4400-0xf000
中断向量地址:0xEF80-0XEFFF
本程序是共用同一个串口,上电时,串口用于升级代码,升级完成以后用于用户程序进行数据接收,使用变量UpdateOk进行区分,但现在问题是:升级完用户程序以后,用户程序里面的TimerA进中断出中断均没有问题,但是复用的串口有问题: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if(UpdateOk==0)        //升级使用
  {
unsigned char temp;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Cmd=UCA1RXBUF;
CommandHandle();                      //这个程序是升级代码用的,只要他存在,在进行用户程序接收数据时,就出问题,出串口中断的时候,出栈错误,进入到boadloader里面的子函数(某一个固定的地址),进而程序跑飞,因此肯定是压栈出问题直接导致出栈出问题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else if(UpdateOk==1)     //用户程序接收数据用
  {
    asm("BR &0xEFDC");    //跳转到应用程序的串口中断向量
  }
}
程序框架:
void main(void)
{
/*** Basic Setting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pdateOk=0;  //升级变量
/*** Regular Init ***/
IOS_Init(); // IO口初始化
SCI_Init(); // 串口初始化

/*** Prepare Start ***/
EnableInterrupt;
delay(5);
SCI_TxStr((unsigned char *)Item1); // Send Item1 BootInformation

/*** Main Loop ***/等到2秒钟检测是否有串口数据的到来,如果有就进行升级,如果没有就asm("BR &0xEFFE");跳转到用户程序里的复位向量,进而执行应用程序
while( Waiting<30 )
{
P1OUT=0x01; // LED blink
delay(50);
P1OUT=0x02; // LED blink
delay(50);
if(FlxSts==UnBoot) // QuitTime Test
Waiting++;
if(FlxSts==QuitBoot) // Quit Directly
Waiting=100;
}

SCI_TxStr((unsigned char *)Item6); // Quit Bootloader
SCI_Deinit();
    UpdateOk=1;// Deinit SCI
    asm("BR &0xEFFE");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  P1OUT ^= BIT3;                            // Toggle P1.0
    asm("BR &0xEFEA");                   //跳转到用户程序的定时器中断向量,这个工作完全正常
}

用户程序: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3;                            // P1.0 output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50000;
  TA0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 upmode, clear TAR

    P4SEL = BIT5+BIT4;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                              // 1MHz 9600
  UCA1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Timer0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P1OUT ^= BIT3;                            // Toggle P1.0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1TXBUF = UCA1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升级的时候要关中断使能的,升级后也不能再从堆栈返回,而应该跳转到新程序开始处

网友B:
bootloader怎么弄的

网友B:
是直接串口下载就行?

网友C:
这个能够实现程序设计吗?

网友C:
bootloader引导区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