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谐振变压计算求解惑!

楼主(2016-08-27):
最近看ST关于LLC计算的部分,K=LP/LS那如果是用漏感谐振,没有谐振电感的怎么计算呢,比如我知道的充电机的变压器的匝比是6:3:3 初级30μ,次级8μH,漏感5μH,那么LS、LP各是多少呢?因为整个电路只有一个变压器没有其它的电感呀。

楼主:
是不是LP就是30  LS就是5呢 那K=6?不知对不对呀

正确

楼主:
[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em:12:]

网友A:
如果用变压器的漏感做谐振电感,其实不用怎么算啊,有一种分槽的骨架,就是一个骨架上面有两个槽可以绕线,一个槽绕初级绕组,一个槽绕次级绕组,漏感就固定了

网友B:
还未涉足LLC,先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