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431

楼主(2016-08-27):
我现在使用PIC18F4431单片机,编译器用的是PICC编译器,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我用这个函数控制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int duty_out=0;
                        duty_out=900;
                         set_power_pwm0_duty(duty_out);
                           set_power_pwm2_duty(duty_out);
                           set_power_pwm4_duty(duty_out);
                           set_power_pwm6_duty(duty_out);
                         set_pwm1_duty(duty_out);
                         set_pwm2_duty(duty_out);
上述程序烧进去,电机不转;
如果直接这样:
                        set_power_pwm0_duty(900);
                           set_power_pwm2_duty(900);
                           set_power_pwm4_duty(900);
                           set_power_pwm6_duty(900);
                         set_pwm1_duty(900);
                         set_pwm2_duty(900);
电机就转,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好奇怪。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unsigned int duty_out=900;
                    这样写呢?

楼主:
我把它定义为usigned long int 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