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110V,20A的常开继电器

楼主(2016-08-27):
求一款DC110V,20A的常开继电器。输出是给电机供电的。

网友A:
这个选择煤矿常用的AC127v  20安的交流接触器就行

网友B:
可以看下厦门宏发 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金升阳主要是做开关电源的

网友C:
15a常开继电器-Y3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a常开继电器-Y3F

这个的耐压是多大的?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是常开的继电器吗?

网友E:
超导型固态继电器,无需散热器的开关器件。。。70A以下随便用,控制电压1-450v,AC.DCl两用

网友F:
常开的继电器不是很多的呢吗

网友F:
可以去x宝按照参数搜一下。

网友G:
这么大电流呢。

网友H:
30A小型大功率继电器?

网友H:
价格怎么样?开断次数是多少?

网友I:
这个是哪个公司生产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以去x宝按照参数搜一下。

现在很多的产品都不靠谱怎么办

网友J:
这么高电压没有控制过,不知道效果怎么

网友J:
推荐继电器F32T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5a常开继电器-Y3F

这个的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常开的继电器不是很多的呢吗

哪里有继电器呢?

网友G:
Y14F这种耐压。

网友G:
型号:Y14F-SS-124LM
尺寸:29.2*12.8*20.6mm
触点形式:常开
阻性负载:20A  250V
引脚数量:4
线圈电压:24V

网友C:
电机怎么不使用电机控制器呢。

网友C:
电机通过继电器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