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

楼主(2016-08-27):
我向24LC64里写入0x00能够读出0x00,但写入其他数,读出来的都只是0XFF,折腾一下午了,头都大了

网友A:
证明你之前写0x00,读出0x00说不定都是错的。。

网友A:
看看你的sda设置吧,

网友B:
你应该没有进行读取数据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有没有信号输出。

谢谢回答,已找到问题原因,还是要好好读手册啊

网友A:
找到问题就好,又选到东西了,呵呵

网友B:
看看你的芯片供电正常吗?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看看,波形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量波形看看,波形对不对。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说明你的eeprom电平一直为高

网友C:
看看读取数据的时候IO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