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sp8266调试问题

楼主(2016-08-27):
不知道有没有人调试过esp8266没有,按照网上的连接电路,应该是很简单的,但我发现用pl2303串口连接模块后,并没有什么鸟用,上点红灯常亮,蓝灯闪了下,115220波特率串口可以发送也可以接受,但不知道esp8266为什么数据发送的是乱码,也没有WiFi 标志显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sp8266的波特率你有没有改过?换其他数值试一下,试一下9600

网友B:
直接升级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用起来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方面是供电原因,要用外置电源供电,esp8266耗电流很大。

网友B:
这个模式选择还有延时问题需要注意,模式3不太稳定,模式1比较稳定,还有一个是注意程序优化的过程,隔断时间检查状态,联网传数据需要注意网站自动连接的时间。

网友C:
esp8266这个模块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D:
esp8266是什么呢,貌似不是个串口的,可是为什么还需要设置波特率呢?

网友E:
重启试试, AT+RST;  我的bps也是115200  你可以先不用单片机和它进行通信。用USB转串口直接来。然后用不同波特率给他发AT。直到不是乱码位置。。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 连上之后什么都不传。。。后来AT+RST(重启)之后就OK了。或者在重启RST 那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