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wm启动adc采样的疑问

楼主(2016-08-27):
28335-epwm启动adc采样,在一个pwm周期内中断触发ad之后,那么软件触发之后在这个pwm周期结束前ad是采样一次还是在周期结束前一直采样(epwm设置增计数模式),谢谢!

网友A:
每次触发都采样一次,不会一直采样到周期结束。

网友B:
一次触发只采样一次,采样值为采样中断时刻的实时值

网友C:
每次触发都会采样一次

网友D:
在结束前采样吧,这个好像能设置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读取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