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电冒火花问题

楼主(2016-08-27):
(无正文)

网友A:
冒火花后,电路板工作正常么?上电之前是否测试过48v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是直接带电插拔的吗?不是应该先接好线,然后再用个开关控制上电的么?

网友C:
这原因太多了,起码,应该放出原理图来的。

网友D:
机械部位  接触有问题吧

网友E:
3v电压驱动电机,用线头去接触有的是后续都有火花,更别说48v了

网友F:
瞬间电压能达到多少V?稳定后的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