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重力感应-三轴加速(mma7455)

楼主(2016-08-27):
零死角玩转stm32-中级篇10、重力感应-三轴加速(mma7455)

零死角玩转stm32-中级篇10、重力感应-三轴加速(mma7455).pdf

网友A:
没有配套的代码可以下载吗?只有文档没代码,看不过瘾的

网友:
这个传感器的,是3轴加速度传感器。数字输出接口是IIC或者SPI,很容易使用单片机控制该芯片,它还有低功耗模式,可以用于电池供电。检测最大加速度是正负8g,有不同的灵敏度,如16/g,32/g,64/g,可以选择的,使用这个芯片最主要还是对芯片的寄存器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