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lash loader demo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6-08-27):
想要下载程序,选择usb转ttl小板,硬件连了三根线,通过usb上电。然而选择端口com1后会提示:no response from the target, the boot loader can\'t be started.please verif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and the flash protection status,...

网友A:
BOOT引脚设置对没

网友B:
注意下载的时候BOOT0引脚置1,BOOT1引脚置0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是ST的哪款芯片呢,串口进不去,应该就是boot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