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压包如何调节输出电压

楼主(2016-08-27):
用黑白电视机高压包加15个电容做了一个电猫,但是高压包电压太高容易击穿电容,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将输出电压控制在6000V左右啊?是调节电源电压还是加大振荡电阻阻值?

网友A:
如果做产品,建议用电阻分压,取得反馈信号,然后控制振荡电路。
这种高压控制有难度,控制得好更不容易。

如果只是自己玩一下,可以调节输入电压。

网友B:
高压包输入电压不可过高,本身高压包就是个逆变器输入电压高逆变出的电压也高

网友C:
在高压和地之间用金属做一个2mm的间隙,电压高于6000v就击穿了

网友D:
12V电压就可以了如果还是高的话就得调节输入电压还得限制输入电流一般600ma-1a之内,震荡电阻适当调大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