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下载程序时警告

楼主(2016-08-27):
Warning: Can not write to read only memory. You can modify the device description file to be able to write to this memory zone.

网友A:
误删了项目包含的一个系统文件

网友B:
看样子是配置问题

楼主:
从新建立了一个项目从新添加文件就好了

网友C:
这问题原来没见过,原来是缺少项目文件,以后会留心了,谢谢楼主

网友D:
重新rebuild一下不行?

网友E:
确实很怪,从警告上根本看不出是缺文件的问题。

楼主:
调试的时候运行一会(运行几个函数后)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再建立project还是只能正常一会。

网友F:
是不是配置出错了

网友G:
会不会是程序出问题了,提示不能写ROMa啊

网友H:
找不到寄存器的吧

网友H:
看看不是共地了

网友:
仿真器的问题吗?

网友:
重新建立工程怎么好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误删了项目包含的一个系统文件

这是什么文件造成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从新建立了一个项目从新添加文件就好了

新建工程就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