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时钟初始化,老是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6-08-27):
  if(CALBC1_1MHZ==0xFF){
    while(1);
  }
  DCOCTL=0;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设置DC0的频率为1MHZ

  BCSCTL2=0;  //配置DCO作为MCLK和SCLK

这一段代码,初始化设置DC0作为SCLK的时钟源。(之后的代码里,我用SCLK作为时钟产生PWM波)

其中:
  if(CALBC1_1MHZ==0xFF){
while(1);
}
这一段应该是检测写在单片机里的校准信息是不是被擦除了,如果擦除就不再执行下面的程序了

可是我发现程序老死在这里。难道是校准信息被擦除了?

我把这一段删掉之后,也能正常产生PWM波。如果说校准信息被擦除了,怎么又能正常产生PWM波呢?

楼主:
我程序下载使用BSL下载的。BSL下载之前好像会擦除一些信息,难道是正好把校准信息擦除了?

楼主:
可能真的是信息被擦除了,因为PWM的频率也不对。DC0的频率我只设置1MHZ,但从PWM上看DC0的频率应该是20MHZ(即最高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