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过GPRS数据的!

楼主(2016-08-27):
之前仿照正点原子的GPRS板做的一款数据传输板,当然用到的是SIM900A,第一次做了大概30套,数据传输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
后来需要又需要做20套,可是这20套中在调试的时候配置AT命令的时候大概约1/3经常没反应,(偶尔配置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在调试配置的时候就没反应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是怀疑这次焊接时烙铁温度过高?(大概350度)
二是怀疑这批次SIM900A质量有问题。。。
有做过的没,给点建议。。。

网友A:
查下电源看看是否电流足够,不然会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源看看是否电流足够,不然会欠压保护。

以前好用那30套都是用的同一款电源芯片,和上次的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上图。

sim900a快停产了  还贵 为啥不用新出的800系列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电络铁焊接的也没啥问题。
先检查串口连接,和供电电压、纹波情况吧

网友D:
串口通信怎么样,350应该没啥问题,我用热风枪焊芯片,搞得电路板都糊了,芯片照样用

网友E:
先检查电源是否稳定,串口通信是否收发正常,芯片是否完好。基本就这样。我上次SIM900的电路,串口的布线布局没整好,积累电荷,查了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电源是否稳定,串口通信是否收发正常,芯片是否完好。基本就这样。我上次SIM900的电路,串口的布线布 ...

谢谢先,明天回去再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电络铁焊接的也没啥问题。
先检查串口连接,和供电电压、纹波情况吧 ...

谢谢先,明天再测试看看。

楼主:
好的,下次否定9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通信怎么样,350应该没啥问题,我用热风枪焊芯片,搞得电路板都糊了,芯片照样用 ...

350度也有好用的,也有不好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直接发AT有响应没有?要仔细检查电源。

网友G:
如果电路、器件、PCB等都没有改过,好好检查焊接和元器件,有改过,先查改过的地方。注意电源的容量和纹波参数要满足要求,别以前的设计就临界,现在因某种原因误差大了过界。

网友H:
模块通常不会有问题,查一下是否已经正常开机,或者时钟是否有异

网友I:
看看上电时序,可以上电后延迟个数秒再初始化GPS ,再读数据

楼主:
这是通讯的原理图。图中光耦用的是TIL117,原题说的通讯不成功时,波特率设置的是4800,后改为2400后效果好多了。。可能是电路设计上有不合理的地方。。有知道的给点建议(通讯电路这)。

网友F:
中间为啥要加光耦呢??两个系统不同地电位?有测过光耦出来的波形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为啥要加光耦呢??两个系统不同地电位?有测过光耦出来的波形没?

加光耦是隔离了,单片机的供电(3.3V)与SIM900的供电是不同的地。。输出的波形没测过,我估计也是不能太好,明天测试看看。是不是那两个限流电阻选的不好呢?

网友F:
测波形,抓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