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数据线15米长怎么才能使数据线正常充电和正常数据传输

楼主(2016-08-27):
我们现在做个长为15米的手机数据线,但是现在由于先太长充电电压太低,传输数据信号太弱,出现信号衰减,在数据线中间加个什么样的电路才能保证正常充电和数据传输

网友A:
肯定要加供电组件,试试用ttl

网友B:
usb本来就不适用于长距离的场合,这个做法本来就是错误的。

网友C:
我有条12/3米的USB线~~~ 还好把,可以充电也可能传输数据,

  我觉得你的线是不是比较烂阿

   以前玩无线上网~~~~自己用好的网线作USB线~~~因当是有 30还是50米长,末端升压一下,

网友D:
线不行,电阻太大,估计屏蔽也不好

网友:
充电肯定不行,大电流压降太大

网友E:
反正我正在使用的USB线,7米,500ma电流,接室外网卡

网友F:
强行要15米。。。

网友G:
中间加射随器,5V供电抬高电压。

网友H:
两种办法  供电抬高电压。  线减少内阻。  可以根据内阻计算压降的。

我曾经10块钱买了一条数据线只有1米都不能充电,线太细 内阻太大

网友I:
我印象中TI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解决汽车后座的USB供电和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J:
我不知道楼主什么场景用到这种15m的usb,,,一般都会在输出端挂稳压,必要时候还要另外加电源,,,很多室外USB无线网卡这样玩,,,

网友K:
要么,用足够粗的纯铜导线。要么,在中间加USB中继桥和电源接力转换电路(就是一升压到5V的开关电源)/外接电源,成本就高多了,且只能单向使用,双向使用成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