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怎么把U盘虚拟成一个软盘

楼主(2016-08-28):
(无正文)

网友A:
啥叫usb软盘?
usb接口的软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usb软盘?
usb接口的软盘?

是的,把一个U盘虚拟成一个软盘,就是当你把U盘插入PC时,会识别成一个软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把一个U盘虚拟成一个软盘,就是当你把U盘插入PC时,会识别成一个软盘。 ...

还真没见过。
有模拟成硬盘的比较常见

网友B:
有usb接口的软盘

网友C:
可以使用普通U盘低格哦软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