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6-08-28):
如何使用15单片机控制数字舵机呀?我查资料说需要产生一个PWM波就可以了,可是目前我只会让它有持续的PWM波,不会只产生一个

网友A:
你用的while(1)函数吧?可以改成for(a=0;a<1;a++)函数。

楼主:
#include <STC15.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16 f,g=1,z,x;
int        *pz=&z,*px=&x;
u16 aa=0,bb=0;

sbit a2=P2^7;                //תÏò

void timer0_init();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g)
        {
                if( bb<40 )  a2=1;                        //69ÓÒ                36×ó  55ÊÇÕý
                else  a2=0;
        }
        EA=0;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TH0=(65535-50)/256;
        TL0=(65535-5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256;
        TL0=(65535-50)%256;

        bb++;
        if(bb==767) {bb=0;g=0;}                //767
}

这个是我现在的测试程序,定时周期是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while(1)函数吧?可以改成for(a=0;a

我也试了吧while()括号中的设置变量,运行后变成0,依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吧while()括号中的设置变量,运行后变成0,依然不行

你把g=0写在EA=0的下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g=0写在EA=0的下面试试。

那样子就出不去了呀,一直在while里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子就出不去了呀,一直在while里运行了

出不去,什么意思?你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不去,什么意思?你试了吗?

那样g不就一直是1了嘛,死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g不就一直是1了嘛,死循环

因为你前面定义了常量u16 g=1,改为u16 g,将g=1写在
void main()
{
的下面;
你想让程序执行一次,那就用whil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前面定义了常量u16 g=1,改为u16 g,将g=1写在
void main()
{

好的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