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C4020接1A负载时DC/DC输出电压往下掉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6-08-28):
最近在调试LTC4020电池充放电和负载供电的板子,原理图与官方demo板基本一样,只是与电压输出上下限相关的分压电阻改为226K和21K(因此理论上DC/DC最小输出电压应该是25V),电池是24V铅酸蓄电池。
当不接电池时,连接负载,负载能够正常启动和运行,DC/DC输出在25到30V间,波动不大。当连接一个不是被过度放电的电池时,连接负载,也能正常启动和运行。
但当连接一个被过放电的电池时,连接负载后,DC/DC输出电压就开始断崖式往下掉,甚至掉到10V以下,比电池电压都低(此时电池电压比DC/DC输出电压高一个二极管压差),电池也开始放点。请高人指点一下,应该从哪些方面查找问题所在,谢谢。
我用demo板做过同样试验,一切正常,DC/DC输出电压不往下掉。

网友A:
这个问题好熟悉,之前也用过一款芯片在对过放电的电池充电是会出现断续充电现象,使用的隔离电路,排查原因后是该芯片具有过功率保护,当时具体解决方案是在电压反馈的光耦输出端并联了一电阻,阻抗在几十K级别。

网友B:
也许过放电的电池的电压太低,超出允许范围了。

楼主:
更新调试信息:
原来设计的SW1和BST1间,SW2和BST2间的电容是220NF/25V/0402,现在更换成1UF/50V/0603,TG1和TG2上的PWM信号没有了之前的突变并衰减的现象,并且加了负载,DC/DC转换器输出也不会变得比电池电压低,电池一直会处于充电状态(虽然充电电流在电池比较空的时候只有80~100ma,最大充电电流设计为400ma)。我觉得是原来25V耐压不够,不知对不对,还需进一步实验验证。
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当电池几乎完全被放电的情况下,连接电池和输入24VDC启动系统,电池在充电,充电电流在80~100ma,DC/DC转换器输出会在15V和25V间波动,不是设计的最小25V输出(VFMIN)。
如图,红线是转换器输出,黄线是电池电压。

楼主:
只能这样了,电池不能放得太空。结貼吧

网友C(2017-05-08):
朋友,4020的问题搞定了吗?最近也在用,出了点问题。想请教一下。方便说一下你的QQ吗?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吗?

网友D(2017-07-17):
引用 网友C:
朋友,4020的问题搞定了吗?最近也在用,出了点问题。想请教一下。方便说一下你的QQ吗?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吗 ...

745858001,兄弟,这是我QQ号,我也在调试这个片子,遇到点问题,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E(2020-08-04):
我最近也在用LTC4020 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啊 带负载能力不到1A sata1灯就亮了 电压不稳。请教最后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