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AD转换P1ASF无法理解,求解

楼主(2016-08-28):
最近在写一个NRF24L01的无线传输的文件。用的是STC15F408AD单片机。调试了两天,都未能测通。
用AD转换得到的数据通过NRF24L01传送。不进行AD转换时,无线传输正常,开启AD转换后,无法传数据。因NRF2401L01是通过P1口模拟SPI的传输的。偶然的一个错误删除了P1ASF这个语句。AD转换及无线传输都正常运行了。查了STC文档,了解了相关设置。还是不能理解这个P1ASF/好像这个没什么用啊、但是它开启后。又影响P1口不能正常运行。求解!

网友A:
我没有遇到。P1ASF是将某个P1.x口设置为ADC模拟输入,不做ADC输入的口就不要设置对应位,不会影响别的数字IO。
我用STC + nRF24L01做四轴遥控器,4通道ADC数据发送,很正常的。

楼主:
P1ASF不管是否置相应位为AD,只要ADC_CONTR里选对,都能进行AD转换。这个不能理解。我的也是能正常收发的,只是置相应位为AD后。
P1口就不正常 了。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检查程序吧。

网友B:
P1ASF不设置,你ADC能用吗。用到那个P1口做AD,就在P1ASF相应设置为1。其他P1端口还是普通的IO端口。

楼主:
ADC_CONTR里后三位就可以选哪个IO做A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