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请教电池短路电流测试机的波行不好问题,赠金霸王电池

楼主(2016-08-28):
最近新启动一条生产线,电池短路电流测试机SCC和OCV异常,电池短路电流测试机的波行不好问题。如有解决方法赠送一盒金霸王电池(公司送给员工的产品)。
先看图片,示波器测试出来的,画的不是很标准,意思差不好。
10V1A的恒流源由开关电源供电,是恒流源不是恒压源。
测试原理,探头压到负载电池上,稳定后,测量一个电压OCV,KM1闭合,给电池加入测试电流T 1A(不同产品测试电流不一样)100MS,再测一个负载电压LV。
SSC=(OCV-LV)/T也就是检测电池内阻是否达标。图中A是示波器探头

现在问题 :1KM1闭合时,有什么方法消除峰电流?
                2.由于KM1闭合后,要100MS才断开,在60MS时KM2也闭合,造成I1有个下拉电流,这不合要求。有什么办法消除下拉电流?在电源正极串上二极管,不能消除下拉电流。

注:1.由于机器特性,KM1闭合后,KM2必需在60MS时闭合。
2.改动的地方只能在电源正极到电池负极改动,图中红色部分。
3.电池正极与机器外壳接触,是共地。

谢谢!

网友A:
最好写得清楚一些,毫秒要写成mS,不要写成MS。

网友A:
你的图上有3个I2,没见到I1.

网友A:
电池符号的短横杠用来表示电池负极,你标了个“+”。

网友B:
1、上下两套,应该是独立的吧? 只是共地而已。
2、没理解错的话,意思就是两套测试回路之间出现了本来不应该出现的干扰。
-------------------------------
应该是恒流源之间的干扰问题。两个恒流源供电应该是同一个电源。KM2接通后的浪涌电流导致恒流源1工作异常。 KM1和电池1之间串联一个扼流圈限制浪涌电流会不会有用?

--------------------------------------------------------------------------------------------------
另,电池内阻测量不是应该挂负载吗? 恒流源应该是恒流电子负载吧?  (不懂)

网友C:
lz的波形是电压波形还是电流波形?看图标的是电流,看描述是电压,而且具体值没标出来,只是一个示意图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