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与稳压管的区别?

楼主(2016-08-28):
主要是tvs没有结电容吗?

网友A:
TVS结电容小,工艺不同,稳压管面接触型,结电容比较大,不能快速限位。但耐功耗比蛟大。TVS没有这个特性,只能短时大功率的,也就是说平均功率较小。

网友B:
工艺方面我不清楚
但应用方面差别还是明显的
结电容不是有没有,而是大小的差异
一个是做防护,一个做稳压(某些场合也可以当作防护器件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VS的结电容也有分大小的,一般大的十几pF或更大,小的1pF左右(有人说很好找,但我没找几个) ...

你找RF或者USB上用的,都是零点几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RF或者USB上用的,都是零点几p的。

这个是esd管吧?跟tvs是否一个概念?

网友C:
TVS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做ESD防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