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CS758LCB-100正反电流不一样啊

楼主(2016-08-28):
如题,:ACS758LCB-100正返电流一样的情况下,STC单片机测得的电流值差得较大。用万用表测电压的确如此。后来怀疑IC有问题换了一个ACS758LCB-50,还是一样的问题。这时又发现这两个量程不同的IC居然不用改程序都是一样的。细看了IC的标志,没错啊。两个量程不一样,每A的MV数应不一样的。看来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求高手问一下这个哪个一回事呢

网友A:
重复测量正负电流,会有一个0点误差,正常的,跟什么MCU无关。

楼主:
我测的是直流电,正向电流A/MV跟反向电流A/MV数值升降不一样。都是这个特性吗? 不知我说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