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艰照拆】硬件博物馆之90年代篇------新科VCD18C

楼主(2016-08-28):
90年代是令人怀念的年代,有四大天王和魔岩三杰,有黑豹唐朝和北京卡通,也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人和物......

今天拆卸一款收藏的新科VCD机,VCD机是我国兴起和普及的音像播放设备,是继CD唱机和LD影碟机之后开发出的一种新型光盘机,
是MPEG数字压缩技术和CD技术相互结合的产物。VCD机的机芯,激光头,伺服电路,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和CD机相同,只是在CD机基础上增加了
一套MPEG解码电路和视频D/A变换与编码电路,因此,VCD机和CD机兼容,既能播放VCD光盘,也可播放CD光盘。

先来一张带坛子ID的

上正面图

正面有新科的**,机器型号,风格低调沉稳,手拿时较重,感觉用料实在。

背面有NTSC,PAL切换键,S端子输出,RCA音视频输出,还有射频输出。

开盖后,全家福

220V输入,多路输出的变压器特写

250V,0.35A的保险管

电源处理和信号输出板的特写

有个金属盒子,里面有PCB,待看其中奥秘

正面特写

看看都有什么

74HC04
反相器

74HC244
驱动信号芯片,用来提高驱动电流。

MX27C2000PC 2M bit 的CMOS EPROM
采用DIP32的封装,无窗口,所以无法使用紫外线进行擦除,属于OTP的ROM。
此ROM中固化有微码指令,工作码,开机画面以及相关性能标准参数。

NEC 424210  9736HEL05
4M bit的DRAM,用来在解码过程中存取当前处理像素块,图像块和音频数据。
在完成全部视频,音频解压缩处理过程中,解码器时刻依赖于DRAM存取各种数据,配合
解码器将断续输入的封包数据流解码恢复成原图像,音频数据流。

ESS VideoDrive ES3210F
基于RISC的32位处理器,MPEG-1的音视频解码器。

主板背面的芯片全家福

主板正面

KA7805 仙童的3端稳压器

4558D JRC 7114G
双通道的运放

SONY CXA1782CQ
RF放大器,负责将激光头拾取的光电信号进行放大和限幅处理,产生1.2V
峰峰值左右的RF信号。同时参与主轴电机的伺服控制。

BA6395AFP
4通道的电机驱动器,主要用来驱动三大电机,一是带动VCD/CD托盘和压力机构动作的托盘电机,
二是激光头径向运行的进给电机,三是带动盘片做旋转运动的主轴电机。

楼主:
SONY CXD2540Q-1
CD,VCD机专用的DSP,包括32K RAM,数字PLL,EFM解调电路,主轴电机的CLV处理器等。
用于将14位的EFM信号还原成8位的数字信号,再经误码校正等处理成16位的数字信号送往解码电路部分。

RF信号从CXA1782的31脚输出,经电容耦合到CXD2540的第24脚,在内部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后,输出数据信号,
供解码电路使用,可以选择串或并的输出模式。

特别说下主轴电机的伺服电路
由CXD2540,CXA1782以及BA6395AFP组成,RF信号从CXD2540的第24脚输入到多路器,其中一路信号送到同步保护电路,
取出帧同步信号,送到定时发生器1,产生同步脉冲信号,送到CLV处理器(恒线速度伺服处理器)。
定时发生器2将第53脚输入的16.9344MHz(从主板正面也可看到此晶振)的时钟信号处理成7.35KHz标准频率的帧同步信号,
也送到CLV处理器,CLV根据以上两个同步信号的检测出差值,处理成误差信号(PWM信号)从第4脚的MDP输出,送到
BA6395AFP的第10脚(IN2),以驱动主轴电机。

PCM1719U
D/A 转换器,用于将来自ES3210解码后的信号,进行DA转换后,输出到机器背后的Video out端子。

SONY CXP50116
一款4位的单片机,51个通用IO,ROM最大32KB,RAM544*4bits。
是VCD机的CPU了,跟例如CXD2540(DSP),CXA1782(RF放大),ES3210(解码器),
PCM1719U(D/A转换)等几个模块都有通信。

DA1499
功率三极管,安装在底盘,散热效果好。

MIC接口板

ES56033E
卡拉OK/环绕立体声音频处理器,用于提高声音品质。

4558D JRC 7392D 双通道的运放
4558D JRC 7302B 双通道的运放

显示板后面的IC
国半 DM74LSXX
与非门之类的门电路

下面来到VCD的机械结构部分
机械系统指的是盘片装载机构,压片机构,主轴旋转机构,驱动激光头径向运行的滑行机构。

可以看到有3个电机,从左到右,分别是盘片进出仓的控制电机,主轴电机和进给电机。

因为是收藏用,所以进行恢复安装工作

主板安装到位

恢复原貌 ~~

拆卸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

楼主:
综上,个人觉得电源处理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不应放到一块PCB上,另外背面输出的端口类型少了些,其他诸如用料,外观,按键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不错  楼主讲解和拆析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楼主讲解和拆析的非常详细

谢谢~~

网友B:
拆解50年代的,手电筒

网友C:
把文物给拆了啊

网友D:
看着好亲切,曾经做这类产品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文物给拆了啊

还好,又复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亲切,曾经做这类产品很多年。

网友E:
厉害,老古董了!

网友F:
不错,都是经典

网友G:
现在的眼光看,还是不错的,很多日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眼光看,还是不错的,很多日产芯片~

是的,看到sony片子了

网友H:
古董级的机器了

楼主:
呵呵,个人希望再找寻些7,80年代,乃至更早的电器收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