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光电源输出带载能力不足,器件容易烧坏?怎么改?附图

楼主:
电源是利用单火线取电方式,上半部为取电部分,下半部为灯光开光控制部分,变压器为4W 。电源的R1并联的三个限流电阻与稳压管Z11,在S11开启后容易烧坏将输出接入了3.3DC-DC模块,后测量带载能力最大只能到78mA远远达不到设计需要的要求。怎么提高带载能力呢?

整个取电控制电路

整个取电控制电路

取电电路

取电电路

灯光控制电路

灯光控制电路

网友A(2016-08-28):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吧,读了几遍不知道描述的是什么,图纸不要分割,该打的节点要打的清楚点,先更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