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7写成简单的浏览器

楼主(2016-08-28):
怎么可以把STM32F7NG写成一个简单的浏览器,能显示只有图片和文字的HTML代码或文件.
我需要通过ethernet把电脑和F7连接起来,不需要网络. 我在电脑用一个软件生成一个html的代码然后传输去F7显示出来.  请问这样怎么实现?

网友:
TCPServer,有Client连接进来后,把写好的HTML返回去,然后Close掉Client就行了。

网友A:
http client

只显示文本和图片内容是可以的,想渲染显示的话就比较坑了。意义也不是很大。

网友B:
F7显示内容,是直接显示接收到的HTML源码,还是显示网页?如果显示网页的话那是做不到的,需要移植javascript解释器。

网友C:
只能显示html文件的源码,比如这样的,而不能显示成网页,也就是从电脑浏览器中看到的那种效果。如果想显示网页需要移植一套js脚本解释器,那个工作量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