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一退出Debug就停止工作

楼主(2016-08-28):
用IAR向MSP430G2下载程序,debug运行环境没有问题,程序也可以下进去,就是一点退出debug就会弹出一个IAR遇到问题已停止工作,已经卸了重装好几次,也换了个高版本的IAR,都没有解决问题。求助大神的指点!

网友:
先试一下:1. 让该软件拥有管理员权限;2. 在兼容性方面看看

网友A:
可能是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把IAR的安装目录所在文件夹整体剪切到另一个磁盘。比如,安装在D:\IAR,那就把IAR文件夹整体移动到E:\IAR,仿真下载,问题可以解决,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