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中VPFE的缩放器输出

楼主(2016-08-28):
(无正文)

网友:
是的,output width 需是16字节的整数倍

网友A:
•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size ratio values (RSZ_CNT.VRSZ and RSZ_CNT.HRSZ) should be within

the range: 64 to 1024.

• Output Width:

– Should be within the maximum limit:

     • width < 1280 (if vertical resize value is in the range: RSZ_CNT.VRSZ = 64 to 512)

     • width < 640 (if vertical resize value is in the range: RSZ_CNT.VRSZ = 513 to 1024)

– Should be even

– Should be a multiple of 16 bytes (for vertical upsizing)

网友B:
缩放器中的YUYV与UYVY的宏设置是颠倒的。

网友C:
没有做过这个视频处理

网友C:
输出图像放大缩小有算法吧